扭杠改装的问题(非挖坟贴)

楼主(2012-03-08):
悬挂改扭杆,那么两边的扭臂是程"八"字型的还是错位平行的,我看三号,还有豹2A6的好象都是朝后错位平行,而看英国团购的KV1的扭杆又是程"八"字型错开的,如果自己DIY,装饰细节方面可以忽略一些,但底盘大家肯定都不会马虎的,基本都超历史物件做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的三号怎么安排扭杆悬挂.
还有我是把1:25的纸模当样板测绘,然后在放大到1:16的,中间再该些误差,那么做起来比较方便,这样可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挂改扭杆,那么两边的扭臂是程"八"字型的还是错位平行的,我看三号,还有豹2A6的好象都是朝后错位平行,而看英国团购的KV1的扭杆又是错开的,如果自己DIY,装饰细节方面可以忽略一些,但底盘大家肯定都不会马虎 ...

占个座,KV1怎么会是成"八"字型错开的呢?都是朝后错位平行的。

网友:
错位平行吧,不过历史上确实有八字错开的,比如德国的埃米尔,从坦克设计上讲,八字错开不是一种好方案,所以现在的都是平行错开.

放大最好找线图作为主基准,商品模型辅助,真车数据参考,多种方式并用,尽量减少误差.

楼主:
谢谢,明白了,线图都在什么网站上找的,我找了好多都没有,就干脆用纸模型

网友:
给你个参考的

屏幕快照 2012-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