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紧急求救

楼主(2012-03-08):
紧急求救,,,,正飞着突然就失控了,直线下降好像油门全关了是的,,炸机了啊,飞的时候就开了自稳,和定高,是什么原因啊,谁知道帮帮我谢谢

网友:
建议控要拉距离测试一下

网友:
先排除下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再检查插线 松动
再者就是飞控本身的问题
  开Gps 了?

网友:
无图无视频无真相.....

配置描述也不清楚,兔子还能集体出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急求救,,,,正飞着突然就失控了,直线下降好像油门全关了是的,,炸机了啊,飞的时候就开了自稳,和定高,是什么原因啊,谁知道帮帮我谢谢
这个情况应该是与飞控无关的,正常定高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检查一下接收机有没有问题,你这个有点像是进入失控保护,油门归零了。

网友A:
在没升级1.2和GPS以前。我大概飞了有100多个起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炸鸡。。升级后,当天就炸鸡了。也是在10多米高空,突然没油了。直接自由落体!我想现在收到GPS的人还不错,也有很多还没测试。。而且问题已经开始浮现出来了。之后会越来越多的问题。。如果是一两个人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理解为失控,又或者是自己操作不挡。。目前光我听说上GPS后,因为没油门炸鸡的,包括本人。已经有5个了。昨天为止还是0.就从昨天中午到现在。已经5个人出现问题了。我想测试的估计也超不过20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没升级1.2和GPS以前。我大概飞了有100多个起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炸鸡。。升级后,当天就炸鸡了。也是在10多米高空,突然没油了。直接自由落体!我想现在收到GPS的人还不错,也有很多还没测试。。而且问题已经开 ...

向小白们致敬!

网友:
升级固件时间要很长吗? 大概多久啊?

网友:
GPS的自动返航我也测试了,感觉是速度太快,我是在将近10米高度(大概3楼高度),100距离距离(学生跑道)上开的自动返航(从国旗飘扬方向可以感觉到是正逆风返航),3次都是向右跑偏10米这样,快到home点我手动打杆停止自动返航,防止冲过头。松杆定点自然是还不能钉钉子,也和当时有2级风有关吧,不过会在八条跑道的范围内不超出,比较满意了。自动降落,还是不怎么敢用,1101版本出自动降落的时候测试过,1米内可以自动降落,但是感觉平稳度没手动的好,2米高度开自动降落炸鸡,再也没用过了。

网友:
刚看完说明书,,!!看到[炸机休眠感度]的设置.我试过一次在一米就全关了油门. 祥程请看说明书.

楼主:
谢谢大家,原因已查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原因已查明

什么原因你也说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