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函道固定翼速度能上300km/h吗?

楼主(2012-03-08):
函道固定翼速度能上300km/h吗,这样推力要多大?

网友:
可以有,只要有足够的大米……
台湾那只JP-70系列的70金属涵道有这实力,2200瓦,3公斤以上推力

网友:
补充:还要技术、眼力和胆量

网友:
300公里,你还控制得住吗?

网友:
只有一个数据怎么可以呢

引用 楼主:
函道固定翼速度能上300km/h吗,这样推力要多大?

网友:
可以啊 有人飞到过的  台湾涵道 但是也不是一般人能飞的

网友:
台南的大头陈是70涵道(TMF/F-16)/2200W功率
台南AUP是90涵道(M2000)/4500W功率
两人都是300公里以上的涵道飞行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