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翼求助

楼主(2012-03-08):
下单翼ME109,地面试车,三分之二油门可以平飞且平稳,一推到全油门就栽头。是不是重心没有找对,要在机尾进行配重?

网友:
下拉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垫高螺旋桨吗?我上一架飞塞斯纳到手飞,第一次自己组装

网友:
检查平尾是否回中,检查电机轴是平行机身中线 重心要试飞才知道,一般是机翼一半靠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平行的啊,但依然是全油门就载头,是不是要螺旋桨与机身有一定角度啊

网友:
你这个情况我也发生过,我做了架吉比,中油门可以平飞,如果大油门,飞机就抬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重心绝对没问题

网友:
下拉的问题

网友:
电机轴和 飞机轴线间的角度   就是下拉角  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百度去看下吧

网友C:
就是下拉的问题,将电机后边踮起点,再向右加一点右拉就跟好了。我以前飞过,也出现过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下拉的问题,将电机后边踮起点,再向右加一点右拉就跟好了。我以前飞过,也出现过这个现象。

正解差不多就这意思.垫电机底座..不是垫桨... 很想知道LZ垫桨怎么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