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科爾 DEVO 系列 遙控器 的使用後心得與評比

楼主(2012-03-08):
華科爾 DEVO 系列 遙控器 的使用後心得與評比

http://www.rctw.net/thread-209143-1-1.html
這回小弟想PO個較不一樣的文,就是遙控器啦~~
我想很多大大肯定對內衣牌新控持保留態度&質疑的心態吧,沒關係~在這我就是想讓大家對於新控更加的了解它以及看法。
呵呵~可別說我中毒不淺or被收買之類的,很抱歉我只是一般玩家,沒有收任何廣告費更沒有廣告嫌疑(若廠家願意付我廣告費就更好了~哈哈),小弟只想讓大家了解而已。
閒聊到這就好,首先呢  來個特別的吧~~怎特別法!?請往下仔細看唄。

网友:
這是主角~ 雖然它看起來"歐森歐森[台語]"的,但真的質感挺好的,我很喜歡... 至於銀白色版個人就不怎喜歡了...,螢幕觸控方面是採傳統式的觸控面板...,呵呵~小弟好像有聽到迷之聲...""蛤~又沒有像"愛瘋、HTC"那樣可以滑動式的觸控面板..."",我只能說控需要這種東西干麻 ,乾脆拿愛瘋、HTC裝個發射裝置當遙控器不就好了

网友:
主角的背面,左下、右下跟舊控(WK系列)一樣,一個是3.5mm音源孔(接模擬器或教練連線用)、另一個是電源孔,而電源這插孔要注意一下若是使用低自放3號充電電池(鎳氫)可以拿323B(請參考下圖)的插頭來用剛剛好,若是使用一般低C數改的鋰電池最好是不要插,小弟聽說會燒了東西...,還有想必大家都有注意到認證貼紙的左右邊各有一個橡膠塞著,想知道這是什麼嗎?請看下面第2張圖!

网友:
這就是323B便宜又好用的充電器(小機專用),雖然這組不比專業級的,但依小機這樣來講是很夠用又超值了。

网友:
原廠很貼心的,可以直接拿掉橡膠塞調整油門的鬆緊度,不過可惜的是~若可以做到不拆控就能調美國手、日本手 以及搖桿的鬆緊度 這樣就更好了。

网友:
哈哈~小弟就是用這電池,雖然說這電池(鎳氫)是好幾年前隨便買的因為便宜...,也用沒幾次就放著放到現在剛好有機會拿起來用,還沒壞捏...雖然它不是低自放的,但充飽控還是可以開整個下午不關機都沒問題。

网友:
控的側邊有防滑設計,一個USB插座以及觸控筆

嘻嘻~接下來小弟就帶大家深入控一探究竟

网友:
當然...要深入就是要拆了

5顆內六角螺絲拿掉後...

网友:
掀開控的殼,拔掉所圈起來的插頭。

网友:
控的背殼...

网友:
控的整個電路板,算是核心~這地方若與WK版相比的話就差多了,光是搖桿的電位器...WK版做得挺無言的(用久了中立點會跑掉或抖就是這裡出了問題)

网友:
這就是電位器,看看是不是固定得挺牢靠的。

网友:
這裡就是差別了,搖桿上軸承真不是蓋的,整個操控手感比起WK版真的滑順很多,因為WK版的控用久了就會些許卡卡的,有點不順差別在於..."當你要做定點停旋時"可以更穩定的讓機子定在半空,也就是說細膩度大增。

网友:
控的發射模組,這東西最重要的了,要小心... 這裡可以看出DEVO的未來性了吧 ,未來原廠有出模組就能直接升級硬體部份了,若是有高高手改成可控制Mcpx這廠家所有機子也不無可能哦!!

网友:
模組拆下來後...是這樣子...

好了~深入到這就好了啦,再深入下去我會心疼...XD 畢竟這回不是來發拆控文...=0=" 要拆更仔細就自行拆吧,小弟我就不奉陪了~哈哈

接下來控有什麼功能想必不用介紹了,說明書上經過個人翻查還算挺仔細的了,有興趣的大大請移駕到這裡下載DEVO 8的PDF檔看看,這頂多只是少了雙向功能說明而已,至於雙向說明可至這裡參考。

說道雙向功能,有一項是回報電壓值,這部份所回報的電壓當你拔電池實測後會與回報的值差很多,可別當它設計不良or壞掉,小弟在此解說一下為何會這樣好了,簡單來講這些東西是死的,人腦是活的變通一下即可,而電壓回報它就是很誠實的先扣掉已用掉的電壓再向您回報{希望往後更新能有設定選項,例 誠實回報[即目前的回報狀態]、實際回報[就是直接換算電池的電壓值後回報]},對於這東西這樣做是正確的,會更方便測試啟動主尾馬達後用了多少電壓,例 電池飽電為4.2V,插上接收後回報為4.1V,原廠主尾馬達啟動後使用了約2~3V,這樣在飛行中看到所回報的電壓值就變成3.8V,呵呵~這部份剛接觸的人真的會嚇一跳,才剛起飛就吃剩3.8V那豈不就爬升一下就該降落了!? 呵呵~其實並不是的,降落後您會發現它又回報為4.1V,真的...很多人會以為這東西壞掉了 = ="。
而該如何判斷電池的電壓是多少才是安全不會過放的!?其實這部份從上就能知道是怎判斷了,可參考雙向說明第<2>部份。機子降落後靜止狀態回報為3.4V or 3.5V左右,實際上是剛剛好沒過放的安全值3.8V,因為回報功能沒有小數點,所以只能大約抓了。

最後總結
說真的,小弟會升級DEVO不是衝著它雙向,而是未來的擴展性~算算真的很超值的一支控了
這怎麼說呢,其實它也不是說很神的一支控,換了控就變了神手 XD,至於在光天化日下聽說看不到螢幕? 其實控都設定好了看螢幕干麻!?一邊盯著螢幕看一邊飛機子嗎??那請接受小弟在此膜拜~... 其實可以試著調螢幕的亮度看看,這小問題無大礙~
另外還有個小問題,就是喇叭...竟然是不能調警告大小聲...你...你...你...搞這樣是叫給螞蟻聽的逆? 光是機子運轉聲就被蓋過去了.... Orz,算了...就給我叫到我聽到為止...這樣算尚可接受了。而調音設定裡...只是音階而已,阿咧~~這個更是搞笑... 沒事玩這個一直 滴...滴...滴....的叫(都不同音階的"滴"聲),連家人聽到都問"阿唷~你不是在玩直升機!?怎變成在玩電動遊樂器!好懷念哦~...."...口厄....當下無言........更是Orz,實在很想回應..."我在調音,等等要來更HI的"...。好了....不瞎扯了 =0="
至於評比的話,嗯...~就以6動機為基礎吧!

WK-260X系列 => 屬於較低階的6動控,除了便宜外功能實在陽春到...很難懂&也懶得懂它的設定,實在很不建議配的控...雖然說便宜~但還是算了(只適合體驗初入新手,但必須覺悟未來會想升級控)。
WK-2801pro => 功能不用多說,是支很超值簡單易懂簡潔有力(好像意思都差不多)的好控,但由於DEVO出現後更是顯得它更黑白... ,沒辦法...時代進步嘛...,但以WK系統來講算是頂級又便宜的好控了。(非常適合所有使用者,但未來恐怕將面臨無新機可玩)
DEVO 6 => 價格上比7還貴些,屬於較低階的6動控,但功能不陽春介面更是彩色觸控螢幕,設定介面也支援中文(雖然是簡體中文...),也支援線上更新,算是該到位有到位的控,但看似很少人會配這款,可能是價值上的比較這控算太貴了一點都不超值。(適合初入新手,但必須覺悟未來會想升級控)
DEVO 7 => 這支控屬於中階版7動控,但價格上大贏WK系列控更是贏全DEVO控,功能上比WK-2801pro齊全多了,搖桿是軸承的手感更加滑順一點都不卡,只是系統不支援線上更新而已,缺點是字體好大都方方正正的、不是彩色觸控、更沒有曲線圖能看只能憑空想像,但相較之下這支是DEVO系列裡價格最優功能性強,真的很超值。(在小弟實際試用DEVO 7後發現這控其實就是簡化版的DEVO 8+上WK-2801pro的混合版,但在設定上就讓人感覺非常複雜且很陽春的感覺...建議適合老手使用、初心者撿便宜體驗)
DEVO 8S => 這支控,就是上面所介紹的主角啦,我還能說什麼 XD" (較建議初心者入手,介面易懂外更加方便設定)
DEVO 12S => 口厄...這控超級貴,個人無用到12動...這就是以上控的豪華版了...說實在的~除非您有實際用到12動,要不然買這支...大蓋只是為了爽度而已。(適合口袋很深的玩家...)

P.S.至於本身已有WK版控的大大們,小弟知道控綁機子的問題,還有新控不支援舊機問題,其實都是很好解決的,只是看在您想不想去解決而已 XD

以上純粹個人評論...僅供參考!

网友:
控还算可以,但是接收超贵,还容易坏

网友:
WK-2801pro    非常適合所有使用者,但未來恐怕將面臨無新機可玩.
好可怕........,哪年的事?  等XXX走到尽头???

网友:
标题

现在用2801pro,感觉不错。将来考虑DEVO 8S,英文太差,所以一定要带中文,2801让我翻了半年说明书

网友:
同12S路过,买了11个接收了,没坏过,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
用2801的飘过 如果8S 带油门计时功能一定入手一个

网友:
樓上12s 的...想問問懲定性可以嗎..想用來 玩 600e 及 mini-cp

网友:
LZ居然真的有个内衣牌子叫华XX啊?!哈哈。
   同14MZ飘~~

网友A:
我的5G6、CB100、V100D01、4G3、4G6、4G6S、V120D03都无法使用新款遥控器,所以还是继续用我的2801PRO遥控器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5G6、CB100、V100D01、4G3、4G6、4G6S、V120D03都无法使用新款遥控器,所以还是继续用我的2801PRO遥控器算了!

LS  V5!

网友(2012-07-18):
控到底怎麼樣好 怎麼算壞呢  我真的不懂 是真的

网友:
直机--2801    固定翼---d8s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