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一个耐摔防震v911主板

楼主(2012-03-08):
911很耐炸 但是也经不住儿子的疯狂炸机
飞机一推油门就像风扇一样乱转
检查发现 尾电机正常 锁尾不正常了 转动机身 尾电机没有转速变化
估计是因为头罩是烂的 摔机时 无法保护主板 导致主板直接碰地面 把陀螺仪摔坏了
拆开检查 果然陀螺仪没有正常输出了
正好手上有现成的同型号村田陀螺仪芯片 换个上去 并作一些改进 防止再次摔坏
把芯片改成软性连接 这样在摔机时可以降低损坏几率
另外还可以过滤细小的机体震动 提高锁尾性能 当然这是我估计的
更换陀螺芯片后测试 转动电路板时 锁尾电机运转正常 现在就等摔坏的脚架和主架配件了
不得不说一下 这个机架用502 胶水粘接太坑人了 脚架断了根本换不了 拆不下来
结果我一用力把主架也搞坏了 只好一起换了

摔坏的陀螺仪芯片 拆的时候发现外壳都松了 一碰就掉了

摔坏的陀螺仪芯片 拆的时候发现外壳都松了 一碰就掉了

拿个新的芯片 用细铜丝接三个脚

拿个新的芯片 用细铜丝接三个脚

接好脚了

接好脚了

背面粘上一小块泡棉 防震

背面粘上一小块泡棉 防震

主板上胶清理干净 并在焊盘上上点焊锡

主板上胶清理干净 并在焊盘上上点焊锡

陀螺仪粘在原位 并把同样容易摔坏的晶震抬高一些 离开电路板

陀螺仪粘在原位 并把同样容易摔坏的晶震抬高一些 离开电路板

焊好三个引线

焊好三个引线

最后用704硅橡胶涂满 保护

最后用704硅橡胶涂满 保护

网友:
学习了,顶
改后试飞効果如何?

谢谢分享
陈伯

楼主:
汗 太快了
我还没有写好呢
现在装不了 为了换脚架 把主架也搞坏了 等配件中

网友:
汗,用302粘粘?

网友:
路过+顶+记下学习=路顶记

网友:
这和强悍,请教下,怎么粘住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