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v2 配什么控玩?价钱不要太贵了,

楼主(2012-03-08):
打算入手,那个150的控能玩吧,但想搞个控,800左右的,谢谢,无米人,不要说dx8什么的,

网友:
山寨DX6I 您的不二之选
一旦拥有 别无他求

楼主:
正版dx6要1480呢!

楼主:
山寨好不好?

楼主:
这个是正版,

!!!

楼主:
这个是山寨版,

价钱相差那么多

网友:
其实并不是山货,而是代工厂出的一批次品而已

网友:
有钱买MCPX,没有钱买控?好像搞反了顺序

楼主:
加起来3k多了,可以上450了,不敢玩450!

网友:
起码DX7S吧

网友:
mcpx v2?价格不便宜哦。要是买个便宜的控,失控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标题

买DX7s吧,兼容接受国产的、进口的价格都很合理。

网友:
我在用山货DX6I 完全没问题

网友:
收个dsx7'dsm2版的也就八九百

网友:
你入mcpx这个坑,就注定不能省钱

网友:
玩MCPX就是因为没太多时间在外面飞

网友:
玩mcpx一点不省钱,比450贵多了!

网友:
mcpx是窮人玩的。。

网友:
控就买个好点吧。。。飞机会经常换。。。控可不会经常换。。。
引用 网友A:
dx7s也要将近2k……

比DX8便宜多拉。。。

网友B:
其实MCPX玩起来一点也不省钱,花费不比450低,除非国产廉价的山寨件做起来。舵机方面,TB上唯一一家卖数码直线舵机的还缺货,还要百八块钱,比恒吉933贵多了。
MCPX一对最便宜的塑料浆比450木桨还贵,好一点的KBDD桨比450碳纤桨还贵。
MCPX山寨金属中联都要上百,450的冰人中联都只要几十块。
MCPX一个塑料脚架的钱可以买5个450脚架了。
MCPX一个塑料的头罩可以买好几个450玻纤头罩。
MCPX原装的有刷电机九十几,最便宜的无刷电机也要九十几,比450用的浩马特、花牌还贵。
其他舵机拉杆、球头口什么的更不要说,比450用的贵NNN倍。

当然,很多人会说,小飞机要求精度高,制作工艺比大飞机要难。至少头罩、脚架、大桨什么的不需要多么高难度的工艺吧……

网友:
mcpx 卖家这么少,有垄断的嫌疑,为啥还这么多人跳这个坑呢。理由是室内玩么,都敢在室内翻?

网友:
标题

对于mcpx不敢奢望,还是老实玩我的cp比较好。

网友:
标题

只能说还在市场培育期,进入的厂家不多,精品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MCPX玩起来一点也不省钱,花费不比450低,除非国产廉价的山寨件做起来。舵机方面,TB上唯一一家卖数码直线舵机的还缺货,还要百八块钱,比恒吉933贵多了。
MCPX一对最便宜的塑料浆比450木桨还贵,好一点的KBDD桨 ...

大哥,那要看你怎麽飛了。。。
我的MCPX V1 和地球(草地)接觸了幾十次了,還有N次是倒飛全油門砸到地上(我呆了3,4秒才熄火)
但每次的結果都一樣,把連杆安上,把齒輪往上一推,一插電,接著飛。。。。
唯一換過的配件就是把V2的尾槳裝上了,其它全部原裝貨。
MCPX只要不折騰,絕對省錢。。。

网友:
不折腾有什么好玩的滴 哈哈

网友:
楼上还没折腾完,碳纤机身都没上

楼主:
30楼放毒!→_→

网友:
咱也贴一个

咱也贴一个

网友:
套机的原配控最便宜
但是如果你要长远来玩的话就不值得了

网友:
现在玩mcpx的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