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新手450二次试飞炸了

楼主(2012-03-08):
舵机时无聊试了一下几个舵机,发现其中一个舵机往下的时候有力,往上的时候没力,用两个手指很轻松的顶住就不动了不是不动是没力,没发现有扫齿现象,奇怪了,如果电机不行的话往上也会没力啊。都怪自己大意没去考虑第一次很正常,加油门就升到几米高,第二次试飞就飘来飘去,最后揰到自己脚了。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撞到自己了。。。注意安全啊

网友:
头一次见到撞到自己脚仍然淡定发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测可能是尾桨撞的。。。

网友:
那可能是电位坏了吧

网友:
尾桨转速更快,撞到尾桨更要死了,就跟被电锯砍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舵机时无聊试了一下几个舵机,发现其中一个舵机往下的时候有力,往上的时候没力,用两个手指很轻松的顶住就不动了不是不动是没力,没发现有扫齿现象,奇怪了,如果电机不行的话往上也会没力啊。都怪自己大意没去考 ...

舵机电机的电刷磨损严重了。往一个方向是正常的,往反方向,电刷会卡换向器,就出现往一个方向没力的现象。

赶紧换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