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车床主轴加装 分度功能

楼主(2012-03-08):
正序浏览
怎样给 车床 主轴 加装 den度功能 德国迷你机床就有这个功能 怎样弄的

楼主:
楼上高手

网友A:
原帖由
MQEE
于 2012-3-8 21:13 发表
主轴加个分度盘 吗 锁紧怎弄
电磁自动刹车。。。

楼主:
主轴加个分度盘 吗 锁紧怎弄

网友B:
可以在卡盘法兰的边印上刻度,也可以用电机驱动
有一点是要考虑的:锁紧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手动的主轴屁股接个分度盘上去,普通数控的主轴电机换成大功率伺服,系统没有主轴分度功能的,外接个步进或者伺服控制器,用系统的PLC功能控制主轴分度。

网友D:
加个分度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