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玩FPV了,先上载机。做了滑翔起飞架。

楼主(2012-03-08):
一直玩油的机子,现在准备开玩FPV了,先用电的飞翼试试。机子是网上特价机了,一百来块,配件都有,翼展1340,做工还不错,自己蒙的皮。
上两张照片,不知道这机子好不好飞,重心在哪个位置会比较好飞。另外,请教飞过此机的兄弟,这机子的推力线要不要改?

很怕水平不够起飞打到手,所以做了滑翔起飞架。

长度两米,宽30多点,飞机放上去应该可以。

飞机底部安了四个定位片。

希望能顺利起飞。

网友:
看样子飞不了FPV,空间明显是个极大挑战。

网友A:
支持FPV  我也是刚入魔   我上了山寨翼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FPV  我也是刚入魔   我上了山寨翼龙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准备找你买些装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玩油的机子,现在准备开玩FPV了,先用电的飞翼试试。机子是网上特价机了,一百来块,配件都有,翼展1340,做工还不错,自己蒙的皮。
上两张照片,不知道这机子好不好飞,重心在哪个位置会比较好飞。另外,请教飞 ...
这是什么飞翼哦?LZ请详细介绍下,再发个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
是天行者吧

网友:
这个飞翼不适合FPV,机舱空间太小了

网友:
 ,这是我第二个天行者飞翼了。

网友C:
机舱空间小,可以往下挖一点。小的设备可以埋翼根比较厚的地方。适合小设备的FPV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1MjM5NzMy.html
有人还装了伸缩摄像头了。
我的3S3000mAh8300g,带FY-20平衡仪可以飞半个小时。重心约在杆前2~3厘米

网友:
电调最好放电机底下的那个坑里。再在两侧埋两片PVC板。保护电调。还可以防止打浆。

网友:
明天有空把我的改装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舱空间小,可以往下挖一点。小的设备可以埋翼根比较厚的地方。适合小设备的FPV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1MjM5NzMy.html
有人还装了伸缩摄像头了。
我的3S3000mAh8300g,带FY-20平衡仪可以飞半个小时。 ...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推力线有没有改?要不要加垫片?期待明天能看到你的电机安装的细节照片,先谢了

网友:
衣服穿的漂亮

网友:
很新的飞机,FPV过几日,摸样就会变得不堪入目了。 祝你成功!

网友:
不知不觉升“少校”了,留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舱空间小,可以往下挖一点。小的设备可以埋翼根比较厚的地方。适合小设备的FPV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1MjM5NzMy.html
有人还装了伸缩摄像头了。
我的3S3000mAh8300g,带FY-20平衡仪可以飞半个小时。 ...
伸缩式的镜头不错哦,有卖吗?谢谢

网友:
这个飞翼有个毛病。翼根大概有35厘米,翼尖只有10厘米左右,可能是翼尖太窄,低速转弯内侧容易失速,造成螺旋坠地。导致平常飞时转弯半径太大。不过直飞时的滑翔性能相当的好,速度可以较快。
机头做钝、把电池兜起来、副翼开缝的地方交叉打胶带后,这个飞翼还是相当耐炸的。
我原来的盖子斜着切成前后两段,前面的粘死,口上打一圈胶带,透明罩的洞用泡沫填起来。后面的插进斜口,在用磁铁吸住。即使垂直炸机,机舱零件从没跑出来过。倒是舵机和铰链坏过几次。
我自制的KT板飞翼,翼尖/翼根=2/3的样子,就可以很小半径转弯,不过翼型太厚,速度上不来。

网友:
重心在杆前2~3厘米的地方。就是图上那个隔框的位置。

网友:
这东西上fpv设备前飞了一下,马上淘汰。不好飞。

网友:
这皮蒙地真漂亮,不会蒙皮的飘过。

网友:
这飞翼我也刚买了一个,飞机还在路上了,明天应该可以到家了,希望能够好飞,兄弟都说的我快没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