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罐可改水冷套

楼主(2012-03-08):
昨晚到朋友家喝茶,见个铝合金的茶罐直径5.7cm,高10.5cm,若是挖去罐底不是一个很好的水冷套吗?
但不知可符合哪种电机的,请大家给个建议下吧
真是有要喝又要拿的,哈。。。看图吧,咋样,不错吧!

网友:
太大了直径

直径57mm一般的大电机也就40mm,去做铝合金窗门店,要段下脚料吧,规格蛮齐的

楼主:
铝合金窗门店下脚料好象都是方形的吧
电机40mm给个PM不

网友:
这个只怕是太大了。就说fsd电机这类的,直径36mm已经是很大的电机了,外加水冷套才43mm左右,你这个要是想配个合适的电机大约要直径50mm的了。这么大的电机我没有用过也没有买过。你可以去买有机玻璃管自己做水冷套。不是很贵,一般也会分割零售的买。不是很贵。直径28mm左右也就是20多块钱一米.一般要是卖这个的话,肯定规格会很齐全,各种规格的都会有。

网友:
看你这个构想,,估计你是想能整多大就想整多大了。你想用这么大的电机来配置做一个类似我的那个船,这个我真不知道怎么该给你些什么建议了。要是这么大的一个电机,船体尺寸只怕得像个cat大小了。

楼主:
哦,cat又是啥样的船儿还真的有些混淆啦

网友(2013-07-19):
梵蒂冈都发生过分担的回复的话地方放多喝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