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床两顶高度疑问与车刀线速度选择!

楼主(2012-03-08):
在坛里潜水有半年时间,就入了D210了试机十几天,有些疑问:1、尾座与床头两顶尖一定要尾座高3丝,一样高可以吗?2、车刀(钨钢刀与白钢刀一般要多少线速度)磨一次正常大概能车削多少的量?我磨的刀用两三次就觉不够锋利了?3、作为机加工需要学习哪些基础技术知识?请坛里高人推荐两本这方面的书籍,谢谢!&&&&&&&&&&&&&&&&&&&&&手机发帖能插上图吗!!!

楼主:
自沙一个

网友A:
1请问你是用什么办法来测量车床中心与尾座顶针的?
2材料不同刀的使用寿命很大的关系。车越硬的材料刀越不耐用。
3书有时候会越看越迷糊。。。

网友:
  磨刀是一门技术,白锋钢确实不经用.建议使用YG8的车刀,硬度高些,经用些. 我的刀可以用很久....我就是车工

网友:
yg8的硬度高,但是相对来说不够锋利
小床子刚性不好,用白钢的磨的锋利点应该好点吧。

楼主:
手机回复速度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问你是用什么办法来测量车床中心与尾座顶针的?2材料不同刀的使用寿命很大的关系。车越硬的材料刀越不耐用。3书有时候会越看越迷糊。。。
1、说明书标注的,网上查的也是尾座顶尖要比座头高,但没有说一样高会有什么问题(我想是不是尾座在顶长工件时预留的沉降量,手头测量工具有限,好在坛里的热心人多)2只是想找个参考量好提高自己磨刀水平3、书还是要的,至少可以理解一些东西

网友:
第三个俺来说:能上嘀~~我的车是调的一样高,但没发现什么异常可能缘于水平低没发现问题。我用网上买的“瑞典车刀”,一把6~12元应该是买得很贵了,感觉还能用,就是不好磨非得用金刚石砂轮,买的白钢条还没用上

网友B:
在普通车床上来说,,3丝是浮云,,,,

我那个床,用手可以扳卡盘,,可以扳出5丝来。。。

网友:
我在生产车床的工厂干过5年车工,据装配钳工说,尾座稍微高一点,是因为尾座经常在导轨上滑动,预留出的磨损量。

网友:
尾座怎么调,说到底都不如车一刀顶事。

网友:
白钢的速度要慢一点,合金的钝但允许的线速度基本上是白钢的数倍
其实新开始玩床子的可以针对性的买本车工手册或铣工手册,上面的东西基本上来说是简单易懂又都是非常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普通车床上来说,,3丝是浮云,,,,我那个床,用手可以扳卡盘,,可以扳出5丝来。。。

试了一下用手上下使劲扳卡盘,D210只有1个丝的跳动。
床子买回来基本时间都用在调较上了

网友:
无论是啥,要是想用的长久些,就得降温。白钢得速度慢些。看书学习是必须的。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尾座高是因为床头运转时会有温升,我们做过实验,温升最高能达到6道,本人是数控车床装配钳工,大家多交流

网友:
如果楼主用的是随机带的白钢刀就别用了,换淘宝买那些成都3A超硬或者成量的白钢刀都很好用。我一开始也被随机带的白钢刀误导了半年,以为自己磨刀不行,买了很多机夹刀杆和刀片,后来不死心,淘宝买了若干种白钢刀,发现都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