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无刷启动困难解决一例

楼主(2012-03-08):
遇到不少朋友的CP改装无刷后出现启动困难的情况,来咨询我是不是电调或者电机的问题……
结果我发现其实只要很简单的做一点点功夫就把问题解决了。

先说说启动问题的原因吧。所谓无刷电机就是没有电刷的,是通过电子调速器(电调)分别周期性地控制3相电极来控制速度的。这也是为什么无刷电机有3条线而普通电机只有正负2条线。如果3相中,任何一条或多条线出现接触不良、虚焊,都会导致启动困难或无力。

而通常出现这个情况,大部分都是接触不良导致,关键就在于电机与电调连接那个接口。

这个是电调的接口

用小刀挑起那个固定片,线芯就可以抽出来

关键问题就在这里了。看结构,插口上下各有一片弹簧片,就是靠下面这个跟电机端的插针卡紧的。如果这里太松,就会导致接触不良

接下来,该怎么做,你懂的。

对比一下,红色的压紧了的,蓝色的没有压的。
三条都做好后,插回到插座里面。不分顺序的,随便插吧。如果电机转向反了,只要把插座反过来插就OK了。没事的。

网友:
我一般把所有插頭去掉,只留下電源用個好好的小T插。效果差好遠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
好,解决问题够科普

网友:
第一時間已換掉插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