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SII的问题,有点恐怖,请天地飞客服进来说说?

楼主(2012-03-08):
天地飞9SII的问题,有点恐怖,请天地飞客服进来说说?
今天在调试飞机的时候,控是正常打开的,飞机也是打开的,但是突然后到飞上的接收亮了红灯(这就说明接收机没有接受到信号),回头一看控,控是正常打开的,但是控上的RF灯灭了,过一两秒自己又亮了。这控是前天才买的?这样叫我怎么敢把飞机飞上天。

请问你们天地飞控有没有七天包换的政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地飞9SII的问题,有点恐怖,请天地飞客服进来说说?
今天在调试飞机的时候,控是正常打开的,飞机也是打开的,但是突然后到飞上的接收亮了红灯(这就说明接收机没有接受到信号),回头一看控,控是正常打开的,但 ...

您好:
         请问高频灯熄灭的时候发射机的电源是正常的吗?产品购买7天内如有质量问题可到经销商处更换新的产品,该不良品由经销商发回工厂检测分析,谢谢!

网友:
灵异事件

网友:
确实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问高频灯熄灭的时候发射机的电源是正常的吗?产品购买7天内如有质量问题可到经销商处更换新的产品,该不良品由经销商发回工厂检测分析,谢谢!

高频灯熄灭了,发射机电源正常的。我今天准备去经销商那边更换一台。

网友:
希望是个个案

网友:
我也碰到的LZ完全相同的问题,刚到手的全新T9SⅡ,由于是新手没经验事先没发现(这故障出现没有规律,有时是RF灯熄灭几秒又亮),直到失控第二次炸机才知道是控的问题,好在没伤人!后怕!现已发回商家更换,还在路上。
但愿换到新的后没什么问题。

网友:
国内控的接插件大都是通用的排插排座。
个人觉得国产控和FUTABA的最大质量差别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