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杆的长度改了

楼主(2012-03-08):
遥控器的摇杆长度改变了(换了一个防滑的),怎么做动作不对劲了?是不是重新得练习一下呀,在模拟上?特别是自旋翻,真不是那劲了。

网友A:
不是可以调节么?不会买成固定翼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以调节么?不会买成固定翼版的吧。。
您说的是遥控器是固定版?还是那防滑杆?我都弄到最短了,还是长

网友:
干嘛不直接買短的防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遥控器是固定版?还是那防滑杆?我都弄到最短了,还是长

不是,我说防滑杆分直升机版和固定翼版,两者长度相差15mm呢,实在不行把下面那个头去掉,只留上面那个。

楼主:
我主要是说,改了点长度我就不会飞了?(长度差不了太多)甚至调遥控的松紧后,都不会飞了。是我一个人这么笨?

网友:
手感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