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8):
看图

网友:
尾舵左右行程

网友:
设置一下行程就是了!

楼主:
401不能单边 单边的 设置行程啊

网友:
尾舵机往前移一点,再微调整尾拉杆长度

楼主:
已经移到最前面了。貌似拉杆还长了些

网友: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啦,要不你就把尾推滑块放中间,不要管尾翼的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