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你是怎么保养尾轴滑套的?

楼主(2012-03-08):
发现自己很多次炸机都是因为尾巴的这块,比较多的是尾轴滑套不顺尾!

有朋友说用铅笔在尾轴上弄几下,弄点铅笔粉在上面!试过,好像还行!

不过,我想请教,你是怎么保养的呢?:loveliness: 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A:
最早铅笔芯,现在用WD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铅笔芯,现在用WD40

WD40不建议用
之前我也是用这个,不过后面发现,高速旋转之后,有油腻的东西在上面,相反更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早铅笔芯,现在用WD40
直接喷wd4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喷wd40么?

不建议WD40,正在期待高人回复

网友C:
换原装滑套尾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原装滑套尾轴

我今天的滑套没飞几个起落啊,且原厂类似没有单独的滑套卖啊

网友:
发动机机油,谁用谁知道

网友:
要不,改双推,或者摸点大宝

网友:
HB铅笔,10起落涂一下

网友:
。。2 30起落就拆下来清理。。然后继续上油 磨损大了就换。。直升机就是要常维护。。

网友:
没保養壞了直接換新.

网友:
看来双推是个办法。

网友:
不能用油性润滑油,用脂质的。。

网友:
我用汽车机油

网友:
馬達軸承油。。

网友:
用缝纫机油 没有很油性的 非常好用,我一般2-3个起落左右各一滴。从没问题过!!

网友D:
用雷虎或者AE的black grease,里面含有石墨成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雷虎或者AE的black grease,里面含有石墨成分。

AE的black grease 不是說給Thrust Bearing用的嗎?我覺得那油比較像脂了。。
之前在主軸上凃過一點AE的油,沒過多久,軸上就有劃痕了(很細的直綫)

网友:
标题

我比较不一样。以前油也打过,石墨也上过,效果都行。就是嫌脏了点!现在的方法是用1000号以上的细沙纸把尾轴抛光些,神马润滑剂都是浮云!

网友:
貌似不适合上油吧,容易沾灰

网友F:
滑套是易磨损件,与直机整体精度有直接关系,尤其那个麻烦的尾巴,所以无论炸否都要按起落次数更换;

有单独卖的,450的少点,500以上都有,实在不行用好点的副厂产品也可以。

用B6铅笔在尾轴上划几下,有较好的润滑作用,但不会修复磨损、降低旷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滑套是易磨损件,与直机整体精度有直接关系,尤其那个麻烦的尾巴,所以无论炸否都要按起落次数更换;

有单独卖的,450的少点,500以上都有,实在不行用好点的副厂产品也可以。

用B6铅笔在尾轴上划几下,有较好 ...

我也是用铅笔,不过用HB
2b试过,几个起落就没了,6B可能更加
HB的话十来个起落还行,膜还薄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AE的black grease 不是說給Thrust Bearing用的嗎?我覺得那油比較像脂了。。
之前在主軸上凃過一點AE的油,沒過多久,軸上就有劃痕了(很細的直綫)

之前越野车时代,大家的万向狗骨和CVD都是上AE的black grease,相比不上的情况耐磨很多。
现在雷虎有出2款不同的黑色酯,一款是润滑的,一款是给thrust bearing用的,还有一款白色的塑胶用的润滑脂,效果都不错。

网友:
一直用2B,不过是每5个起落就要涂一次。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