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华记V120D02S

楼主(2012-03-08):
@@@@@@@@@@@@@@@@@@@@@@@@@@@@@@@@@@@@@@@@@@
接收机的”软包装“散落一地,做了一个”硬包装“

网友:
这个就是爆炸图吧 沙发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请问用什么副厂舵机?

楼主:
原厂舵机,换了线

网友:
头上会不会重了?

楼主:
还没飞,重了2.8克,一个舵机的重量了!!再看看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飞,重了2.8克,一个舵机的重量了!!再看看减一点,

没事 我的4#6都100克了……

网友:
接收机加个金属壳重了吧,2.8壳对这种鸡鸡也是个累赘啊,不如裸奔加点儿海绵再用塑料膜包裹来得实惠啊

楼主:
看来可以考虑用薄铝板折一个会轻点,,,,,

网友:
很想入手V120D0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