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兄弟们哪个型号的小车床车不锈钢和45#钢较给力?

楼主(2012-03-08):
主要是车小件,精度要达到1~2丝的最好!机床最好不要超过1.2M长,没地方啊。
我看市面上的牌子都比较杂,我这边小车就如东那边出的比较多,精度不是很好,
各位用过的童鞋有没有好的推荐?

楼主:
看来都睡了

网友A:
实话告诉你吧 基本没有 1-2撕  得靠经验  和砂布   。没用过床的爱问精度如何如何  只要尺寸够用  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认可藤椅的意见

网友:
W元以内的鸡鸡没用过估计不行  感觉将就玩玩还行    再说了 车到1-2丝的精度可以说是没什么难度  个人能感觉济一机或上海的高精度6125用的比较舒服  用过之后你就会知道几K的家用机都是浮云   新机现在不到2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话告诉你吧 基本没有 1-2撕  得靠经验  和砂布   。没用过床的爱问精度如何如何  只要尺寸够用  其他都不是问题

如果技能XX的话 不管是初中高级 只要是能看到砂布砂过的痕迹 绝对是不给分的

网友:
我的天 KAO SHI两字也被XX了

网友:
关键是刀具

网友:
我的2K4车不锈钢较给力,车45号钢相当于切萝卜。

网友:
45#好容易车。。如果是处理过的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
不懂一个

楼主:
6130;6140有1.5米长了吧,呵呵,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好多贴子都看到你中影哦

网友:
你的这么低要求却要车不銹钢?

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