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改完皮传,用定速模式飞急加油尾巴跑,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03-08):
如题

网友:
尾巴夹角 让它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尾巴夹角是什么呀

网友:
把皮带拉得超级紧 就不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觉得拉的已经很紧了,明天在试试看

网友:
看到楼主说的急推油尾巴跑  我的以前飞机也是这样,现在好了 我也不知道弄过那里弄好的  反正啊我吧尾巴这一块能换得 我全换啦 什么  尾波轴承  尾轴  尾中联  尾桨夹轴承

网友:
控上不是有混控么?设定一下跟轴混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似乎同轴传相比,皮传的就是容易有这个毛病,只能在尾巴上尽可能提高精度了。拉紧皮带是个立竿见影的方法,但是似乎难以完全避免

可以完全避免,TG450没做什么特殊处理,就是完全不跑的
身边3架都是,完全不跑,原因未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传动系统的问题,和轴承关系貌似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pro改皮传确实不太理想,总有些烦人的小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原来在X2上一直没解决过,无论怎样都会跑,除非把螺距调小一些,田少貌似是换了尾舵机解决的。
现在450是用X2遗留下来的黄v8,也是皮带,却锁的很好,说明不是v8问题,也不是混控问题,因为用v8根本没有混控可调。
v8自己会去混的。
结论是,换舵机试试吧。我现在是ds520.
拙见,不一定对,仅供参考,不承担任何直接以及连带责任。

网友:
我的是sport皮传

没用过定速,但是我猜测你的问题是定速定低了,转速不够的缘故,提高悬停转速,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提高转速,3D模式下试下会不会跑,一般悬停油门基本上都会跑。

网友:
用皮带就失去PRO的优势了 而且PRO的尾管座结构 我觉得也锁不死皮带的张紧度

网友:
 用高档货还搞不懂设置啊!首先检查皮带松紧,按住旋翼头,如果尾桨不用很大的力气就能转动,能听到皮带脱扣的声音,那就拉紧皮带!其次,看看尾推顺滑与否,不行,再看尾舵机力气够不够,试着把球头往里移动一个孔位试试看!如果你仅仅因为用了定速而出现这种状况,那就是定速的问题了,可能调节的感度太高导致甩尾!另外上边那个哥们说的调整尾桨角度是调整机械中立点,就是让你的陀螺仪工作在非锁尾模式,仅仅通过调节连杆长度来调节尾桨的攻角,是飞机轻微的漂移,这就是比较合适的机械中立点,你切到锁尾模式肯定比较给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指点,在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