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2.4G遥控和以前的拉天线的遥控都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2-03-08):
停飞2年想回魔界,先问个问题,现在的2.4G遥控和以前的拉天线的遥控都有什么优缺点?貌似最近2.4G很火哦。我是落伍了,呵呵,先补习补习

楼主:
自己顶一下喽

网友:
以前的72M的,波长长。现在2.4G的遥控器,发射的信号,波长12.5cm,也就是那个天线的长度,容易被反射,反射次数多了,容易被吸收完。好处不清楚,请楼下回答。

网友:
距离:AM>FM>2.4G
跨越障碍物:AM>FM>2.4G
速度:AM<FM<2.4G
精度:AM<FM<2.4G
抗干扰:AM<FM<2.4G
制造难度:AM>FM>2.4G

网友:
最大优点:在飞场不用去问频率,直接开控就飞。
2.4G频点多,开机时能避开干扰源自动选择频点,如果采用跳频技术,抗干扰能力更好。

楼主:
那看来2。4G和以前的控不相上下喽,看个人喜好

网友:
速度和精度和载频是神马关系。

网友A:
频率越高
传输的数据越快、越多
数据越快,舵机越快
数据越多,舵机精度越高
唯一的缺点,相同的功率传输距离短点,覆盖范围少点
因为频率高,没有衍射作用,所以无法跨越障碍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距离:2.4G>FM>AM.

网友B:
楼上错了,频率越低,距离越远。27M>72M>2.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错了,频率越低,距离越远。27M>72M>2.4G

要比较功率的,2.4G的功率10-200mW,72M的没记错的话有0.5-1.5W。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越高
传输的数据越快、越多
数据越快,舵机越快
数据越多,舵机精度越高
唯一的缺点,相同的功率传输距离短点,覆盖范围少点
因为频率高,没有衍射作用,所以无法跨越障碍物

阿门,不要想象。编码和载频神马关系

网友:
距离和载频又是神马关系,我真的很晕啊

网友:
舵机信号速度和精度只和控制脉冲的编码方式有关,和载频没有关系。
说到距离,2.4G比72M传输中更容易受到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越高
传输的数据越快、越多
数据越快,舵机越快
数据越多,舵机精度越高
唯一的缺点,相同的功率传输距离短点,覆盖范围少点
因为频率高,没有衍射作用,所以无法跨越障碍物

频率越高
那也只是载频的高低而已。
传输的数据越快、越多
这与传输信号的带宽有着直接的关系,与载频的高低挨不上边。

网友:
补上对人体的影响:
2.4G>>>FM≈AM

(注解:三个大于符号,表示远远大于)

网友:
2.4G控和飞机之间不能有障碍物,否怎惨了。FM,AM可以隔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