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氩气瓶的安全问题,用过氩气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2012-03-09):
新买的氩气瓶,商家说瓶子是空的,没压力。到家后试着打开阀门,能听到轻微的嘶嘶气流声,一会就没有了。 这时忽然手机响了就去接电话,等想起氩气瓶的事就已经过去40分钟了。  估计瓶里已混入空气。

看到使用说明书上要求是氩气瓶必须留有一定压力,不允许把气体用完。

所以心里很不踏实,担心的不是气体的纯度问题,而是安全问题。

请有经验的朋友谈谈见解、看法和体会。

1、为什么氩气瓶必须留有一定压力,不允许把气体用完?

2、如果真把气体用完或已经进入空气,会有安全问题吗?

3、新的空瓶子里到底是真空的、有氩气的、还是有空气的?

4、如何洗瓶?

-----------------------

网友A:
1、氩气瓶出厂的时候多数是用氩气冲洗过几次,也就是所谓的洗瓶,就是加上氩气,然后放掉一些,再加上,再放掉,这样把空气排除掉,以后灌装氩气就不会混入空气,保证氩气的纯净。想洗瓶,就在灌气的时候跟灌气的工人师傅说一声就行,不多收钱。如果你说要焊铝,他也给洗瓶。
2、留有一定的压力,就是防止混入空气,保证氩气纯净,才有好的焊接保护效果。
3.全部用完或混入空气,既不会爆炸,也没有毒害,只不过再灌装需要洗瓶。否则保证不了焊接效果。
4、新瓶子如果是正规工厂的,一般都有一些氩气。如果是小厂的,那就有空气。无论哪种情况,第一次灌装氩气都要洗瓶,这样才能保证氩气纯净。
5、氩气瓶很安全,晚上搂着睡觉都不用担心。

网友:
个人觉得居家或工作室有住人的应该经常检查各个连接点是否漏气。特别是那种一间商铺卷门一关就没什么通风口的,晚上住人值班一定小心。 它本身没气味,容易疏忽。还有虽然它是惰性气体。也需要注意瓶体的温度问题。液化的气体在温度升高过程膨胀也是爆炸的。

---------------------------------以下内容网上截取希望对大家有用-----------------------------------------------

氩气为惰性气体,对人体无直接危害。但是,如果工业使用后,产生的废气则对人体危害很大,会造成矽肺、眼部损坏等情况。

虽然是惰性气体,同时也是窒息性气体,大量吸入会产生窒息。生产场所要通风,并且,从事与氩气有关的技术人员,每年定期进行职业病体检,确保身体健康。

氩本身无毒,但在高浓度时有窒息作用。当空气中氩气浓度高于33%时就有窒息的危险。当氩气浓度超过50%时,出现严重症状,浓度达到75%以上时,能在数分钟内死亡。液氩可以伤皮肤,眼部接触可引起炎症

危险特性:氩本身不燃烧,但盛装氩气容器与设备遇明火高温可使器内压力急剧升高至爆炸,应用水冷却火中容器。

  有害燃烧物:无

  灭火方法及灭火剂:用水冷却火中容器,用着火环境相适应的灭火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氩气瓶出厂的时候多数是用氩气冲洗过几次,也就是所谓的洗瓶,就是加上氩气,然后放掉一些,再加上,再放掉,这样把空气排除掉,以后灌装氩气就不会混入空气,保证氩气的纯净。想洗瓶,就在灌气的时候跟灌气的工人 ...

回答很专业.   谢谢!!!     长知识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真空泵抽一下真空(10分钟)再用氩气洗一下瓶最好,操作过程要严谨思路要清楚,防止连接管中的残余气体进入瓶内.

网友:
阀门都在那装着 空气想进去 恐怕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