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2-03-09):
买了个车载摄像头,拆线安装的时候发现个问题。黄色的视频莲花头拆开后发现是两根线,一红一黑(黄视频头内)。图传发射的视频输入是一根线。怎么接线啊?谢谢

网友A:
黄色的接黄色,黑色的接黑色,图传发射上的音频、视频、电源都是共地线的,也就是黑色

网友:
应该是红色接视频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接黄色,黑色的接黑色,图传发射上的音频、视频、电源都是共地线的,也就是黑色

网友:
用一根线接上监视器视频接口中心位置去试试 有信号即为OK的那一根
短时间放心试  不会烧 错了也不怕 只是试试有无视频信号

网友:
中间的是视频,包围的是视频

网友:
你好

你好,请问你用什么图传,用什么摄像头,我觉得比较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