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飞控加速度的可靠性数据调整螺旋桨的平衡

楼主(2012-03-09):
大家知道,玩飞控最怕的是震动,但最大的震动是来自动力系统的转动不平衡,多数模友认为是螺旋桨的原因,但模友们你们的桨夹,电机平衡了吗,由此说明,有只好桨是关键,但并非万事大吉,..............我把我调桨的方法告诉大家,认为此方法有效的顶下,呵呵,..............第一步把桨装好拧紧,第二步固定飞机上电推油门(最好一人手持飞机,不要把飞机放在物体上,那会产生共震),边推油门边看加速度可靠性的数据,并记下加速度的可靠性最差的油门位置,第三步在桨的任何一边贴5毫米左右宽的玻璃胶布一周,再上电推油门看加速度的可靠性最差的油门位置数据比第二步的数据大小,大了说理胶布贴错了,撕下贴另外一边桨,小了正证明贴对了(这边桨轻了),停下再贴一周胶布再上电,如此下去直到加速度的可靠性数据反而加大时撕掉刚贴的一周胶布,就是动力系统平衡最佳值,.......注意胶布一次不可多贴,慢慢来,如果在任意边贴上胶布后加速度的可靠性数据反而差,证明你的动力系统平衡很好,无需再调,撕掉胶布OK,..............本人的6X4桨反复试验贴了五周5毫米宽的玻璃胶布,加速度的可靠性数据(震动小了三分之二),累了,下次再讲点我的FPV组装经验,玩FPV就是一条探索的路,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桨做动平衡

讲授一下详细方法

网友:
加速度的可靠性 是怎么测的? 有加速度仪器?还是我转速表?

网友:
H牌飞控上有这个数据

网友:
固定翼螺旋桨静平衡好做,动平衡很难。。

网友:
直接上好桨!

网友:
APC的桨无需调桨平衡,如果炸过的电机一定要换电机轴、桨夹和桨

网友:
不错,一种好办法!

网友:
如果电机轴是歪的,LZ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再怎么调整还是抖。
退一步说,即使电机轴是直的,LZ的方法也只能调节两片桨叶引起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在静态平衡时就可以测出。

网友:
有参考价值哦,不错的想法!

网友:
不错的方法,我试试。

网友:
是一个好办法,看得出来是一个有动手动脑好习惯的人,并且能和大家分享,好同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