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V 设置问题

楼主(2012-03-09):
遇到困惑了。.在E-REV 设置修正升降时不管我是飞机前倾还是后倾三个
舵机
都是同上同下..不想说明书上说的飞机前倾十字盘向后/飞机前倾十字盘向前...这是怎么回事???????哪里设置出问题了求解!!!!!!!!!!!!!!!!!!!!!

网友A:
你在说什么呢?没看懂,求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设定3GX里修正升降

网友C:
可能是ELE 螺距舵机反了向! 就是靠近尾管那颗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