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打气泵能改成喷漆用的空压机吗?

楼主(2012-03-09):
请教各位老大,汽车打气泵能改成喷漆用的空压机吗?最大压力0.5mpa

网友:
我也有个气泵,关注下

网友:
找個冷氣壓縮機改吧
打氣安靜,晚上也能幹活
我改了好幾台送模友,大家晚上才有時間嘛

网友:
喷漆时最好气压稳定,喷出的效果才好,打气泵行不行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弄灭火器装个储气罐?

网友:
汔车汔泵可以打到0.8MPA,  噪声比那咱真联空压机小多了

网友:
我找了两个,就是准备闲了改的。卡车的气压上8个没问题,就是得考虑它的润湿问题(原来有机油泵加压强润滑现在只能飞测润滑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要過濾出氣喔,噴的時候有一點油就完蛋了

网友:
是否可以用冰箱压缩机改个气泵,然后买个气头,弄成气磨呢?功率是否够用呢?

楼主:
气磨是什么样的?楼上的上个图看看

网友(2012-05-19):
对,做个储气桶。容量大点。可以的。直接气泵输出,可以的,但脉动性很强,不稳定。就如电源,整流后加个滤波电容,一个道理。

网友(2012-08-15):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大,汽车打气泵能改成喷漆用的空压机吗?最大压力0.5mpa

`刚试的,气泵直驱喷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67270&highlight=%C5%E7%C6%E1

网友:
卡车气泵驱动功率要求大,且润滑油0.1-0.3Mpa的压力,气压打15Mpa没问题,有单缸和双缸之分,有款缸头带水冷的较好,看所需场所。

网友:
没有专业的气泵好用

网友:
要是能用还真不错。电动车上的气泵声音还不算大。

网友:
这种气泵直流供电电流要足够强,不然气压达不到。

网友:
我也有两个奔驰的,测试电流25安,电源不平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