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车刀颜色问题

楼主(2012-03-09):
网上买的合金焊接车刀有红、黄、蓝三种,对应于不同的工件材质。用过的请给说说,使用时真的有区别吗?难道每种颜色都要买一把?。
车刀材质:红柄黄柄蓝柄三种为了增加刀具的使用寿命,和削切质量,车不同材料使用不同颜色的刀具,具体说明如下:
红柄:主要车热处理55°-60°的钢材.铸铁.合金钢.铜.铝.非铁金属。
黄柄:主要车不锈钢.铸钢.锻造钢.合金钢。
蓝柄:主要车一般钢材45#钢。

网友:
与商家简单聊过,用过,但感觉应该一样的刀片。
几元的东西么,能用就行,请别人磨过刀,反正我车铜、铝还可以。

网友A:
一般以刀头材质区分的,现在有新标准了?要按刀把色彩分?

网友:
合金刀头的选择,适用不同的材料在切削加工手册中都有,网上也可以查到。
常用的是YT5-YT15,YG类的,还有现在的涂层刀头,陶瓷的和金刚石刀具普通加工很少用到,陶瓷层的刀头能加工淬火工件,加工精度很高,成本也高,要求机床精度也较高。

楼主:
应该是以刀柄的颜色区分刀头的材质,直观一些 不过价钱都是一样的,如果我想一把刀走天下,是不是可以只买黄色或红色的?

网友:
小床子的话,直接选择YT15的吧,磨出不同的切削角度,能适用一般切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以刀头材质区分的,现在有新标准了?要按刀把色彩分?

不过我还第一次见到以刀杆颜色区分加工材质的呢
一般是刀杆通用,更换刀片或刀片材质即可

网友:
所谓的瑞典车刀即是…俺买来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