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翼螺旋桨求助

楼主(2012-03-09):
郎宇2212kv980用多大的三叶桨……

网友A:
飞机多重,翼展多大呢?

网友:
应电机我试过,9050的三叶没有1045的两叶页桨大力。我用的是四轴用的正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多重,翼展多大呢?

700g左右,翼展90厘米

网友:
9050 3s有700G拉力

网友:
看数据 GWS 9050 三叶桨是合适的.

但是 900mm  的翼展, 如果是二战机型, - -!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g左右,翼展90厘米

那就用GWS HD9050x3。如果对速度要求高点,可用SAPAC那个8.5×6的三叶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