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XA USB LINK今天突然也出现以下问题,(图文)有请高手和XA工程师看看!

楼主(2012-03-09):
之前使用一切正常,X650 V8 停飞了一段时间后再次连接USB出现不识别的状况

以为是系统或驱动程序的问题,于是恢复操作系统 重新安装驱动及软件,连接USBLINK 结果还是不行

更换另外一个USB3.0的USB口发现可以识别~

但是打开调参软件却又出现以下问题

折腾了两天了,各位给出出主意吧!

网友:
2个可能性
1:USB-Link 挂了
2:如果USB-Link 接到飞控安装驱动,可能是供电不足

楼主:
如果USB挂了 为什么换个USB3.0接口能显示驱动和连接都正常但连接飞控报错呢?
请XA工程师解答一下~
如果判断真是USBLINK坏了  那只好换他了

网友:
2:如果USB-Link 接到飞控安装驱动,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线很容易坏的,仔细看看

网友:
楼上所说极是,前几天也是同楼主一样连接不了,推拉了几下插头线断了2根 ,今下午刚收到新线连接成功

网友:
XA的pin线太不经用了,主要是线外面容易断

网友:
插电脑后面usb口上看看

楼主:
检查pin线没发现问题,单独将USB-LINK取下来连接USB端口情况和上面一样(笔记本应该不会USB口供电不足)
能到 这步

但还是  会出现

哎~  哪位是XA工程师  给下个结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pin线没发现问题,单独将USB-LINK取下来连接USB端口情况和上面一样(笔记本应该不会USB口供电不足)
能到 这步
但还 ...

点击连接按钮之后,软件会向飞控发送一个油门保护指令,也就是连接成功之后,推油门不让电机转。
建议重新升级下固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飞控连接不上无法升级固件啊

网友:
看到绿色按钮之后,不用点连接,点右下角的升级固件

楼主:
连接升级固件后分别出现这种情况

P+V2

网友:
这可能由于您的电脑的USB口供电不足导致的。解决办法:
1. 如果您使用台式机,请使用主机箱后面的USB端口。
2. 将连到被升级模块的其它线缆全部拨出,避免在升级过程中USB通过被升级模块向其它设备供电。

另外千万注意插拔的顺序,升级AHRS前最好断开电子罗盘。

http://wiki.xaircraft.com/zh-cn/XAircraft_Center:Firmware_Upgrade

楼主:
谢谢 井辰兄
今天索性将所有电子设备全部拆下
但是结果还是。。。

网友:
 在群上Q我或饭饭,远程一下。。。
这个现象很像是插拔的时候顺序不对,见到拔的提示时把4P线拔了,点开始升级之后,把线插回。

楼主:
哎  顺序什么都没问题,定了一个新的USB-LINK回来连接、刷新固件  好了。
差点把P+V2用作云台增稳去~~   哎
这个USB-LINK 也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