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自制回转工作台,有同好吗?还有自制花盘

楼主(2012-03-09):
        想自己做一个回转工作台,简易的。准备用大的轴承,加个底盘即可。

各位有没有成熟的方案?指点一二!

        另外,我经常用车床加工木头,我想做一个可以用三爪夹持的花盘。就是把常规花盘的后面,焊接三个铁块,这三个铁块就可以用三爪来夹持了。不用卸下卡盘那么麻烦。

焊接三个铁块,会不会有什么变形?要自宫花盘保证精度吗?

网友A:
花盘的后面,焊接一个圆棒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盘的后面,焊接一个圆棒就可以了
焊圆棒没通孔啊,要焊也是焊 厚的圆管!

网友B:
淘宝上那160一个的轴承不错。。我买了两个。。。通孔10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那160一个的轴承不错。。我买了两个。。。通孔10厘米
PM连接给我!
做回转工作台,有方案吗,有示意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M连接给我!
做回转工作台,有方案吗,有示意图吗

删除链接。。。

网友:
等你们的结果,学习!!

网友:
飯桌 那種

网友C:
个人感觉,如果不要求精度和刚性比较好(有时候切很大的有机玻璃圆盘,就是一块密度板中间插根钻头,然后有机玻璃打孔,装到钻铣工作台上面手转。)自己做也可以。如果要求比较高,经常需要调节仰角和分度的话。还是直接买一个比较好。

网友:
小手一抖,金币拿走

网友D:
我需要,也在考虑做一个

网友:
也想做一个,材料收集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圆棒没通孔啊,要焊也是焊 厚的圆管!

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E:
搞了个这个也打算做一个工作台 或是分度头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事,但是我觉得自己做工和料加起来也不建得比买现成的省多少,还不见得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如果不要求精度和刚性比较好(有时候切很大的有机玻璃圆盘,就是一块密度板中间插根钻头,然后有机玻璃打孔,装到钻铣工作台上面手转。)自己做也可以。如果要求比较高,经常需要调节仰角和分度的话。还是 ...
老申大驾光临,失迎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需要,也在考虑做一个
有方案吗

网友:
反对使用焊接结构,焊工再好也不行。楼主是要夹比三爪卡盘大的花盘对吗?用线切割割三个矩形孔,卡爪伸进孔内夹注就好了

网友:
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F:
看到有人用减速箱做感觉不错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看看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fmtx
我在找涡轮蜗杆,不好找啊

网友:
自己动手就是做也是乐趣。二手回转台让JS炒的太高了。

网友:
是呀,自力更生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了个这个也打算做一个工作台 或是分度头
啥玩意啊

网友:
早上起来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有人用减速箱做感觉不错
是不是你楼下那朋友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