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潜水艇

楼主(2012-03-09):
最近有个设想,能否按照四轴飞行器的原理做一个四轴潜水艇。防水是必须的。另外在机架上绑上小密度材料,使潜水艇能自主浮在水面上。四个桨倒装,产生向上推力。随后根据飞行器的原理进行上下前后左右运动

网友A:
靠桨倒转实现下沉 功耗太大了。 能人可以试试 。 梦工厂就是现实梦想的

网友B:
感觉划不来。4轴的动力,主要消耗在克服重力。潜水艇一般靠改变浮力来克服重力,没必要用动力去克服重力的。而且这样做噪音很大,水中前进的阻力也很大,4轴前进的时候,头部和前进方向有倾角。即使是水面船只,比如水翼船类的,也不太适合仿4轴,因为船只需要应付风浪,都很重,向下的动力都很耗能。潜艇现在据说是会采用磁流体,好像是把水流变成导体,然后电磁推进。

网友C:
我记得上次北京无人机展上好像就有这么一个水下机器人,靠四个桨控制姿态和运动,带机械手能干活,演示视频中机器非常灵巧,你可以做一个玩玩。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下图的这个东东……

网友C:
这个控制起来可能要容易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水下机器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行进问题,电池容量和电机功率则决定载物能力。

网友E(2012-08-17):
这个建议可以考虑 反正娱乐目的不需要太大的载荷,以及抵抗潜深的抗压材料··支持下

网友F:
做吧 期待成品

网友G(2012-10-09):
很烧钱的东东

网友H:
我打算做个船 浆打算刚在上面

网友I:
希望看到成品,摄像头得防水抗压,成本也不低

网友J:
潜水器好比空气中的飞艇,靠浮力可控制升降,无需消耗多少能量,但螺旋浆是太费能量了。

网友K:
想法好~去实现~支持

网友I:
这里好像人气不行啊

网友L(2012-12-03):
无限意淫了 好想法 一定好玩

网友G:
楼主可以参照真的水下机器,深潜的那种

网友M(2013-01-25):
用防水仪表扇吧
简单的多
<<小仪表扇(防水型)能这么用做潜艇倒简单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355

网友N:
怎么不装叶片

网友O:
支持 努力 发展

网友P(2013-03-09):
无刷电机 进水没事 只要是电子设备 和机器的浮力问题

网友Q:
需要革命性的突破

网友R(2013-04-11):
工程量不小

网友S(2013-05-21):
引用 网友C:
这个控制起来可能要容易点
大神,这个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T: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如果心疼人民币的话,也不需要太好得防水,可以参考古代的潜水钟,

网友U:
如果加上FPV跟有意思了,不知道通讯在水下能不能实现

网友V:
对 希望楼主能够成功

网友W:
可以借鉴直升机浆的结构 下水 飞天无所不能....

网友X(2013-10-04):
可以试试

网友M:
个人看法
推进部分没有必要密封
用无刷的仪表扇直接放水里就行了
电子、电气部分要密封

网友M:
[url=小仪表扇(防水型)能这么用做潜艇倒简单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355
]小仪表扇(防水型)能这么用做潜艇倒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