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今天早上起来玩,油门轻轻一推就是满油门啊

楼主(2012-03-09):
油门和螺距曲线都是默认的直线。。。其他都正常,就是油门轻推一点没反应,再推一点就是满的。。。。是哪里没弄对么?希望知道的告诉一下,不然连模拟都玩不了了

网友:
遥控悲剧了吧……

楼主:
我在遥控的测试里看都是好好啊,就是MONITOR测试里。而且是新控呢,昨晚才玩了1个小时

楼主:
我刚才测了一下,输入和输出值50的时候,油门一下子就全满了,50之前油门没任何反应
是不是之前我哪里没弄对。控没问题,我用监测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测了一下,输入和输出值50的时候,油门一下子就全满了,50之前油门没任何反应
是不是之前我哪里没弄对。控没问题,我用监测看了。

你调定速了,把定速关了就行了。。

楼主:
麻烦楼上给我说详细点行么,定速是不是就是油门锁定,我好像没开啊,而且之前我恢复了出厂设置,默认应该是没有油门锁定的,结果那种情况还是存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楼上给我说详细点行么,定速是不是就是油门锁定,我好像没开啊,而且之前我恢复了出厂设置,默认应该是没有油门锁定的,结果那种情况还是存在啊

定速不是油门锁定,油门锁定是HOLD
定速在governor菜单。。全部改成INH

楼主:
没找到定速开关,昨天都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这样了。搞不懂

网友:
应该是切3D了吧

网友:
翻说明书第16页,模型选择哪里,换一个模型试试

楼主:
回楼上,应该不是模型选择的问题,我已经清理过了

网友:
如果不是故障,可能就是开了3D或者开了熄火/油门锁定
还有可能是电调开了定速

楼主:
还真是怪事了,今天在办公室一整天都完不了,晚上把控带回家,也就是昨晚我玩的电脑上一试,一切正常,好飞得很。怎么回事啊,难道模拟器还要选电脑?

网友:
大喘气,模拟机呀,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2019

网友:
这是怎么回事?
LX来解释

楼主:
17楼的朋友,大后天去办公室看看是不是那个模型设置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油门行程动过了,重新设定下看看。

网友A:
什么模拟器?凤凰的这问很正常,你模拟器上设置新控的时候没有摇杆校准摇杆校准

网友B:
模拟器重新设置

网友C:
玩過模擬這就對了。。。
重新設定油門行程吧。

网友D:
油门行程问题,重新设定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