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电子电位器改造遥控器的吗?

楼主(2012-03-09):
如题。

网友A:
电位器还有电子???

网友B:
原帖由
neohack
于 2012-3-9 12:10 发表
电位器还有电子???
你不知道有电子电位器吗?

网友C:
你试试,记得做个报告~~~~~

网友D:
用来做机械随动还是分压控制。。。LZ要想清楚啊

网友E:
1.不是连续的线性,控制不会精确
2.机械式的体积大,电子式的对电源有要求

网友F:
电子的怎么操控

网友G:
其实现在大多数控的电位器跟电子电位器也差不多,电位器也是接在ADC上转成数字信号再给运算核心。控的电位器也就2个要求:精度高,稳定性好。高质量的机械电位器能达到要求也就行了。

网友H:
电子电位器的操纵信号怎么取得,还得要模拟信号,可以采用霍尔元件或其他感应的办法取得模拟信号,这样没有电位器磨损,接触不良的弊病。原理上可行,实际不知有没有应用。

网友I:
LZ的意思是说,无接触的电位器。类似霍尔电位器。光电电位器。
即使是质量好的导电塑料电位器一个都快100块了,价钱是个问题。一个光电电位器都超过遥控器的售价了。

网友J:
现在舵机都有非接触式位置检测的了,我想遥控应该也是可以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