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34电调并联接上接收电调温度过高保护

楼主(2012-03-09):
电调并联且断开其中一根红线,接上接收和
舵机
后,电调在不推油门情况下温度开始升高到极烫手,是稳压板处烫人,但是拨掉舵机就正常温度,是不是舵机有问题?导致大电流短路?

网友A:
有没有线弄错啊??不清楚 楼下解答

网友B:
 bec部分烫手跟推不推油门没关系!如果死xxd的电调,发热可能是因为线性稳压原件一致性不好!你试试换舵机,或者不插舵机,或者干脆暂时不要并联,单独用发热的那个电调试试,看看还是否发热!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舵机内部有短路。

网友D:
先检查舵机连接线/延长线有无问题,再单独检查舵机、电调等。
我试过买到的舵机延长线,3根线的次序居然是反的!但压根没想到会这样,也没认真检查,结果烧毁2个929金属舵机。
是一接舵机就闻到烧焦味,电调会发热。然后舵机已经死了,电调没事。

楼主:
标题
问题解决了,换了两个舵机,二个mg的金属舵机换掉就不热了。便宜真没好货,淘宝上的28元一个的9克金属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