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装MD敏定塞斯纳和自己做的机翼

楼主(2012-03-09):
(无正文)

楼主:
新手组装MD敏定塞斯纳182机身的感觉以及小提示以及自己做的主机翼

      2012新年入魔新手现将入魔第一件飞机组装感受表达一下也是我发的第一帖
我的第一架新手入门飞机是绵阳航模爱好者俱乐部群主推荐的敏定塞斯纳182
下图有些是引用敏定兄的原安装图解,还请敏定兄谅解

看看全家福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6 KB)

全套设备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4.02 KB)

机翼和起落架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3.83 KB)

电子设备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7.16 KB)

附件和工具(新手特别注意工具我这里忘了把内六角扳手拿出来照了,
敏定兄的说明中没有说要内六角扳手,在固定升降和方向舵钢丝时需要用到,哪种
内六角是最小的在买飞机的时候买一套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5.42 KB)

螺旋桨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0.27 KB)

两个机身(右边个是第一次发套机来物流压坏的,因为年后还没有上班是门卫签收的,所以。。。。后来又补了40敏定兄发了个机身来就是左面那个)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9.73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8.76 KB)

坏的机身
24 分钟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5.18 KB)

24 分钟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1.73 KB)

24 分钟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3.02 KB)

24 分钟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5.7 KB)

24 分钟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1.99 KB)

24 分钟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1.39 KB)

       开始组装
  准备好机身和平翼垂直翼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0.17 KB)

先把水平翼压在机尾对应的位置上,然后用笔在平翼上画上对应位置的线好粘接的时候对准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7.13 KB)

然后

借用个小木片往尾翼的下表面和机尾的上表面涂抹泡沫胶,薄薄一层即可,然后压合在一起,平翼粘接好后的效果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1.98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2.19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4.39 KB)

遭了,粘歪了(我太粗心了现在还没有发觉)新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要粘歪了

然后往尾翼的上表面及垂尾的下表面涂胶,篮框内最后涂抹,然后胶未,及时插入平尾的孔内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9.67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8.63 KB)

粘得不好,不过还是很牢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6.31 KB)

接下来把平翼和垂直翼的舵角照敏定兄的安装说明粘好

用胶枪往舵角安装的小孔挤入一点热熔胶

因为敏定兄配的升降舵连接钢丝是直的,如果直接装是不行的,所以这里要对升降连接钢丝做一点加工,

现在还没有装其他附件所以现在加工方便些。看我加工好的图片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3.21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2.01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8.49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4.93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7.69 KB)

自己加工调试好过后把钢丝都抽出来,以免装其他附件和设备时碍事

接下来开始装主起落架

用螺母固定好后面的主起落架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4.22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9.69 KB)

再装前轮

送的钢丝粗的1.5直径的,一端弯折Z型,插入前轮摇臂

前轮插入机身后,装上前轮摇臂,螺丝面向前摇臂在左边只要螺丝在前面

摇臂在上在下都可以,(由前面看)

现在前面轻些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5.69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5.9 KB)

开始安装电机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2.17 KB)

把配件包的电机座已换做铝合金电机座,更结实了。固定好电机(电机买时带的固定螺丝)

无刷电机的设置:.hw30A电调的设置:电机电调接好--电调插好---油门杆推到最高后开控---电调上电---音乐声后有个"哔哔"两声----听到两声后马上将油门推到最低---电调会"哔哔哔"---接着会"哔"---推油门,OK!(切记:是先开控,打油门再接电)

将电机和电机座固定到机头内部,(螺丝位置我已经确定好,有下拉角也有右拉角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2.05 KB)

盖好盖子

然后盖好机头,最好在红线的地方,粘上胶带防止飞行中盖子打开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6.09 KB)

插入钢丝连杆注意右边的是方向,左边的是升降

插入机身后注意右边的是升降,左边是方向

用剪刀尖扩大快接的安装孔,

螺丝固定在舵机的摇臂上,螺帽不可太紧,但也避免太松,要能自由活动。然后用502或者其他胶水(螺丝胶)把螺帽滴一点防止螺帽松脱

502胶水只需一点点,粘好后再试一试是否可以自由活动如果阻力太大还需要清理从来。可以先在把螺丝插进去丝杆朝下502胶水口朝上挤点在丝杆上

等要胶水快干的时候上螺帽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将舵机固定于舵机板上面

打开遥控各通道微调置于中间位置,让舵机摇臂输出归位。

将升降及方向摇臂的快接穿入钢丝,固定于舵机上。

连杆的示意图:

26将竹条尖头插入机身上的小孔,用于捆绑机翼,穿过后留2cm左右截断(尖头那部分留下,以便插前面)

27再插入前面

28竹竿两端均留出2cm长

我的塞斯纳

上电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31.42 KB)

动动各舵机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2.53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7.16 KB)

螺旋桨转了  呵呵呵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1.56 KB)

还有刚刚不是说我的水平翼不是粘斜了吗

右边高,左边矮,群里的朋友说要割掉重新粘,感觉太麻烦,所以我就用电热丝烧红了去把连接处烫了一条缝,

这样就一个距离好压低平翼重新粘,就不需要全部割了,想法正确开始动手。

遭了,又是粗心大意把平翼烤化了

半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9.86 KB)

半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17.61 KB)

:'(:'(恨死自己了,太粗心了。。。。

我想不是很严重应该可以飞吧,影响不会很大,

在这里我想对大多数新手说,自己动手一点要细心细心在细心啊,多动手,更要多动脑,先想想后果再动手预料所有会发生的危险和后果。

被物流压坏的机身我没有扔,我要把它再利用,我决定把机身用涂上胶水把它压回来,现在还在我的烂变压器下压着的

19 分钟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5.11 KB)

敏定的机身里没有包含主机翼,所以现在这个坏机身还差一对机翼,我就要自己照着好的机翼做一幅

我是在废品回收店花一块钱买的一块冰箱的保护泡沫,捏着感觉和机翼的材料一样,

照着论坛朋友讲的热切割买了电炉丝自己动手,泡沫的厚度没有原机翼的厚但是差不了多少,我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做的

所以工具 不齐。没有钢尺没有卷尺,只有一个电瓶一根电炉丝,一把钳子一块刀片和两把镊子,几把螺丝刀用配的碳杆做直尺

详细的制作过程我没有拍照片,因为买的泡沫厚度不够,机翼的弧形是我照着样子做的,第一次使用热切割,第一次做机翼,反正啥子都是第一次,不求完美。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5.21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0.06 KB)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5.28 KB)

宿舍乱七八糟的

1 小时前 上传下 载附件 (22.69 KB)

第一次发帖没啥经验,上图有些是敏定兄的原安装图和说明。

敏定兄不要告我侵权哈,我只是分享下我的心得而已。

QQ:525875292

                                                                         我心飞翔

                                                                               201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