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 其实与虚位没有多大的关系

楼主(2012-03-09):
大多数模友有金鱼尾、甩尾等锁尾不好都会将怨气撒在虚位上,其实真的与虚位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虚位就可以视而不见,只是不要刻意追求零虚位。
因为刻意追求虚位飞行“成本”会很高,同时有收效甚微。
以我的经验造成金鱼尾等锁尾不良的问题首要是尾桨、其次是尾波、再是大桨,主轴不平衡引起的震动的影响(假设尾舵机是正常的情况下)在这里虚位几乎没有影响。
有兴趣的模友可在好的机上换上旧的虚位很大球头扣做一下试验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
不这道持不同观点的模友在站出来之前是不是做过对比测试?不要想当然的就认为如何如何,
要知道没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去看问题是不容易飞好模型滴。

网友:
恩,先换双推,再换连杆。。

网友:
有道理   我一也直是这么认为的:loveliness:

网友:
恩,我觉得也是~~~~~

网友:
我的450尾虚位很大,不过没有金鱼尾(GP750)

网友:
虚位問題, 心理因素大過实際!

网友:
我的尾波也有虚位啊!没金鱼尾啊

网友:
虚位主要的表现是刹车会回弹,刹车的时候尾巴比较软,金鱼尾一般还是震动大造成的,还有就是要注意尾奖夹的轴承,在尾桨不在一个轨迹的时候震动就会很大

网友:
同意,250上用780+D905折腾了一周才调好!
最后发现CX250的日字框不平,振动大,调平后,锁得一根棍!

网友:
虚位其实是必要的,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

网友:
虚位越少震动越少,动作越精准

网友:
虚位对金鱼尾的影响或许不大,但对锁尾能力的影响却相当大~

网友:
和陀螺仪的感度是有关系的

网友A:
再顶!
振动导致金鱼尾,虚位导致回弹!
换上亚拓原装尾旋翼组和尾滑套,虚位减少,回弹减少!
再一次验证!

网友B:
路过+顶+记下学习=路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