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大大回答一下

楼主(2012-03-09):
新入了一个天九。。
问个问题,飞机上我做了一个独立的电路,用于
FPV
,是个普通开关电路。
还有一个拉烟和丢**的电路,单刀双掷开关。
天九可以控制么

楼主:
我没说明白?
我的意思就是,飞机上有一个带开关的电路。独立存在,能否在地面用天九控制那个电路?

楼主:
为什么还是没人。。。
我再说清楚点,假设我飞机上有一个灯。
我在地面能否用遥控器控制那灯的亮或者灭?
能的话。方法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只知道拉烟器 插在第5通道上,然后打一下 5通道的开关 就启动了

网友B:
用舵机去控制开关.
想直接插在接收器上是不可行的, 接收输出是5V电源与PWM信号.

网友C:
 不可以噢 要专门的电子系统 拉烟用的拉烟器,投弹用的舵机控制

网友:
淘宝上有专门的电子开关,想用哪个通道控制就插在接收机的哪个通道,另一头两根线就是个开关,起着通和短的作用,最大电流能通断30A吧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