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好小子800配置

楼主(2012-03-09):
入了架好小子800空机,XXD2208 KV2600电机,5030的桨,4颗灰剩9G舵机
推满油升降拉到底了在地面猛跑可就是飞不起来。后来手抛起飞操控非常困难,
明显觉得动力不够,最后挂在矮树上了还把桨给打断了。
求教各位老大是配置不对还是有啥其他窍门。

网友:
桨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A:
有字的朝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字的朝外

桨没装反,是有字的向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没装反,是有字的向后的

甭管字朝哪,地上跑也是往前跑,没往后退的

网友:
升降舵  确定没反??

网友B:
(1)  桨装反了。

(2)  可改用APC6035或6040马刀桨,
      配子弹头桨夹....非常给力。

(3)  这JJ易头轻,宜用11.1V1500至1800mah电放最前方。

(4)  安装电机座的木板如换一块长方型至飞机底部的在大炸
      时电机会较不易飞脱。

陈伯

网友C:
我自己做了个飘飘(很重) 和你配置一样 也是很难飞 前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桨装反了。

(2)  可改用APC6035或6040马刀桨,
      配子弹头桨夹....非常给力。

(3)  这JJ易头轻,宜用11.1V1500至1800mah电放最前方。

(4)  安装电机座的木板如换一块长方型至飞机底部的在大炸
  ...
很全面了  以上假如都没问题  飞机就烧了 买个新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做了个飘飘(很重) 和你配置一样 也是很难飞 前来学习

试试DIY这架:
http://www.skypup.org/sylvia1806

网友:
不知是不是商家给楼主推荐的 2208 电机, 这么小的机翼用这么重的电机, 看上去是很不合适的.

可试试 KV2100 或 KV2600 的1806N电机, 5030桨可以用的, 电池用 2S 600mAh - 1000mAh 都可以, 以配准重心为原则, 尽可能轻一些.
如果对飞机的性能不放心可以选高KV的,如 KV2900 1806N.

另外, 不要犯简单的错误, 如反舵或者桨装反之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试试DIY这架:
http://www.skypup.org/sylvia1806

看了视频 好像很好飞 你的网站是静态的?

网友:
修改建议

跟我一样图便宜杯具了。
这款机子设计有些问题,重心分布不合理,尾轻了,平尾安装角不大合适,与机翼在同一水平面上,提供不了抬头力矩。
建议:
(1)尾部附一重物,大概一个金属合页的重量(小柜子上用的)。
(2)把尾翼连杆从机身连接处拨出,重新粘上,注意尾部上翘一点,使平尾有一个向下的攻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视频 好像很好飞 你的网站是静态的?

谢谢.
是专为初入模的模友设计的, 容易飞, 制作不算太复杂.
网站是一个页面一个页面排出来的. 用了ASP与ASP.Net吧.

网友:
根据第三张图片,我认为是桨装饭了

网友:
电池多少v?估计电池动力不行吧?我的好小子都是14v的,或者你尾翼有问题,好好研究下这两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没装反,是有字的向后的

有字的向前

楼主:
各位老大,我承认错了。
确实是桨装反了,明天重新试飞

网友:
飘飘没那么复杂,就算设计有点小问题,一般不会影响飞行,最多是难控一点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类拟这种机,机翼90,没有向翻角,总质量470克,2208--2600KV---30A电调--5030浆---1300mah---30C。在地面上疯跑,好象就起飞不了,

网友:
这款飘飘,楼主买多少钱啊,说实话是我见过,设计最丑,做工最粗糙的!~

网友E:
直接换XXD  2208 KV 1800  3S电池建议  1300MAH 20C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XXD  2208 KV 1800  3S电池建议  1300MAH 20C

以上配置是好小子1000的配置 3分之一油门  扔出去带点升降 嗷嗷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XXD  2208 KV 1800  3S电池建议  1300MAH 20C

网友:
这是从哪家买来的好小子,做工这么烂。 估计是桨装反了,有字的超机头(飞机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