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螺距调整简易方法——仅供新手参考

楼主(2012-03-09):
遇到过几个朋友入手CP后,不会调螺距,对螺距这个概念很陌生。
但在6通道可变螺距的直升机中,螺距是尤其重要的一节,几乎整个机都靠螺距来控制,手感、灵敏度、动力几乎都需要从螺距入手。
but……我跟大多数入门者一样,都懒得去研究飞行原理,就着急着要他飞起来。(当然目前对此已稍有研究)
so……这里不讲大道理,目的是要他能飞。

第一步:初始化控
不接飞机电池,开控,按厂家默认的参数设置好控上面的螺距曲线、油门曲线等,挺多东西设置的,这里不啰嗦,不懂的问华科尔要一份针对CP的设置说明。设置好后,记得保存,并关闭控电源。

第二步:初始化舵机、倾斜盘
拔掉飞机主、尾电机的电源线。然后飞机的接收机上面1开关拨到OFF上(调试模式),接着开控开飞机对码,直到对码完成,舵机复位。然后,切换到3D模式下,油门推至50%。
(注:MINI CP接收机没有调试开关,请参考MINI CP说明书如何进入调试模式的)

然后参考下图:

首先确认3点:
1、3个舵机臂水平,跟主轴90°角。如果不符合要求,先拧开舵机臂螺丝,校准好位置后再上好(建议别在通电状态下拆舵臂,容易扫齿哦)。
2、调整舵机与倾斜盘的拉杆,要求倾斜盘水平(前后左右看都要水平哦)。
3、调整舵机与倾斜盘拉杆,要求倾斜盘在主轴上可移动幅度的中间点)。

第三步,调整螺距
必须完成上面一、二步骤,然后才开始调整螺距哦。
此时,开控开机对码,OK后,切换到3D模式,油门推至50%,此时,要求两片桨合并后,在同一水平面,不能一片高一片低。

如果高低差异较大,应该调整主轴长度。特别你换了副厂主轴的话,很多时候主轴长度跟原厂未必一样。主轴往上伸长负螺距增加,往下正螺距增加。不管3721,反正调到两片桨在同一水平面就OK了。
如果高低差异不大,或者主轴已经没有空间可以上下调整,那就需要通过桨夹和倾斜盘的拉杆来调整,不知道怎么拧的就随便拧,反了就往反方向再拧得了。目标也是调到两片桨合并后在同翼水平面。

第四步:双桨调节
双桨,指的是旋转过程中一片桨高一片桨低,目视旋转中的桨你会看到两个虚影。因为桨出厂的时候,分别贴了红色和银色的反光条,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哪片高哪片低,高的那片需要缩短桨夹和倾斜盘栏杆,低的则要伸长。直至调到旋转的时候直看到一条水平线而不会出现两个虚影为止。

至此,调整完毕,接上电机插头、接收上面的1开关拨到ON位置,试飞吧。
这是比较粗略的一种调整方法,或许未必适用与450这类精度要求更高的鸡鸡上面。但对于CP是百试不爽!不需要用到螺距尺之类的东西。前提条件是第一第二步里面,你必须调整好,特别是控上面的螺距曲线、油门曲线要按原厂的设置好。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起来呀。

网友:
我CP螺距向来目测

网友:
标题

收藏了,回去试试~

网友:
学习了。新手入魔,从最浅显的调整开始,逐渐达到精确的水平。。。。

网友:
学习    马上试下!

网友:
学习了,月底买了CP按方法调整下

网友:
好办法,正愁CP上不了一般的螺距规呢

网友:
LZ在中联上铆了个神马东东,紫铜色儿滴

脚架也铆了片片,大齿也换尼龙的了,看来大家的CP没有不改的啊

网友A:
cp出厂的时候不是一般的烂...三个倾斜盘舵机,两个的摇臂装的是歪的,三根拉杆都不一样长,其中还有一个的拉杆头装的是歪的...莫非我遇到了不良商家...

网友B:
"主轴往上伸长负螺距增加,往下正螺距增加"
楼主这句话绝对写反了,在CP上,十字盘向上是增加正螺距的。
另外,楼主调的是3D的模式,油门到中点螺距为0,那么油门到0,螺距为负了。
对于我们新手,一开始应该是普通飞行模式,所以在调整机械归位时,油门为0时,螺距也为0,
而不是油门50,螺距0.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出厂的时候不是一般的烂...三个倾斜盘舵机,两个的摇臂装的是歪的,三根拉杆都不一样长,其中还有一个的拉杆头装的是歪的...莫非我遇到了不良商家...

晕,你这个情况和我的一模一样的,尤其是竟然都有一个拉杆头是歪的,而且现在我那个歪头拉杆已经滑丝了。
你在哪买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TB上的一个包邮的最低价哦,之前也卖过02S和很多配件,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吧,应该就是华记在出场的时候就没有调试到好的状态,只是凑合能飞就PASS出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往上伸长负螺距增加,往下正螺距增加"
楼主这句话绝对写反了,在CP上,十字盘向上是增加正螺距的。
另外,楼主调的是3D的模式,油门到中点螺距为0,那么油门到0,螺距为负了。
对于我们新手,一开始应该是普 ...

这点,我应该没有写错。
我说的是主轴,而不是十字盘,因为这里说的是副厂主轴,未必跟原厂一样长度,新手用这种主轴,会把大齿装到底部主轴的末端,这样的话,负螺距一定是太大了的,可能全油门也飞不起来哦!
螺距中点问题,我应该也没有写错,在3D模式下调,调好后没叫你切到3D下飞。如果你的控参数、舵臂等按我前面的步骤做好了,那么在3D模式下50%油门调到0螺距,此时0油门一定是负螺距的,否则如何倒飞呢?。然后再切到正常模式0油门的时候,应该小负螺距的(很轻微的负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上的一个包邮的最低价哦,之前也卖过02S和很多配件,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吧,应该就是华记在出场的时候就没有调试到好的状态,只是凑合能飞就PASS出厂了

如果每一台出厂的机都试飞过才发货,估计很多人会收到二手机……
我猜测是不会试飞的,甚至装机的工人根本不会飞……仅仅是目测的一个标准来装!
但这个,我觉得不能要求太高,你看买450这些大机的,有多少是RTF?基本都要装几天再调几天才离开地面的。
不过这个华科尔,误差这么大……应该炒了装机的工人,高薪聘请我们群里一班飞友去装机!

网友(2012-05-07):
努力学习争取早点能飞

网友:
聪哥 我是一个菜鸟 从来没有飞过6通 所以完全不会调机啊.

网友:
你之前说的 3D模式下 把油门推到50% 是不是 将FMD键 向下调到1或者2?(我用的是 Devo7)那么Mix键 用不用调下来? 调了很多天了 还是飞不起来 好阴功啊~
还有的是如果如果飞6通的时候 是按什么按键顺序把飞机 倒飞过来的咧?

对不起大家 我实在太菜鸟了

请各位帮帮手 解答一下问题!!

网友:
和大机的原理是一样的,调机也是一样的.

网友:
留脚印以后备用

网友:
感谢楼主,不过还是不太懂

网友(2012-07-01):
这个很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顶一下了

网友:
我也歪了

网友:
现在能看懂这些了  不过我又不翻 螺距乱了就乱了   暂时不折腾~~
感谢昨天x少现场指导!!

网友:
 MCP怎么调舵机臂啊 我那个不是90度 没接电池我调好舵机臂了 插上电池有跑回去了 其他2个都是90度 郁闷

网友:
顶起,继续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轴往上伸长负螺距增加,往下正螺距增加"
楼主这句话绝对写反了,在CP上,十字盘向上是增加正螺距的。
另外,楼主调的是3D的模式,油门到中点螺距为0,那么油门到0,螺距为负了。
对于我们新手,一开始应该是普 ...

你两个都纠正错了。。

主轴往上升,就是增加负螺距。你说的是斜盘往上增加正螺距。自己看错了吧
Lz调3D模式下的中点0螺距是为了纠正桨和控输出之间的的初装误差。等于设置标尺。调好的话,一般就不会有大问题。打普通模式自然就正常的,
至于普通模式,也不是0油门0螺距,一般要给-20的螺距,以免高空遇气流不能下落。

所以要先大致搞懂才纠正别人的问题,我也是新手,有不对请其他朋友指正。

网友:
新手剛入模 潛水 爬文學習中 感謝 感謝 再感謝

网友:
肿么我的MINI CP 第三步那个不一样高..

网友C:
请问主轴长度如何调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主轴长度如何调节啊

主轴长度,最关键的是主轴固定环以上部分的长度,这个长度才影响螺距的。往下部分没影响。
而旋转头是套在主轴顶端,也没什么调节空间。剩下的就是通过移动主轴固定环在合适的位置来调整了。。。。

网友:
刚买的MiniCp 此贴收藏 认真学习

网友(2012-08-09):
我也刚进了GCP这个一定有用。谢谢。

网友(2013-01-01):
请教一下,450无副翼调机是不是也基本相同

楼主:
原理都一样

网友:
学习了!顶起来吧

网友(2013-03-27):
很实用哦,刚入的scp,估计马上就要参考到这个帖子了。

网友:
又一个很有用的帖,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轴往上伸长负螺距增加,往下正螺距增加"
楼主这句话绝对写反了,在CP上,十字盘向上是增加正螺距的。
...

油门中点螺距0度是正确的,多潜潜水吧

网友:
我用这个调了,正飞很爽,3d翻就不行了,继续折腾中。

网友:
聪少犀利 很实用的教程 能不能顺便还是讲一下 螺距的定义和工作原理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螺距调整

网友:
收藏着以备后用

网友(2013-05-02):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好贴,对新手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
舵机中立点能调吗?不然不能很准确~

网友(2013-09-04):
蛮好的帖子   对新模友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