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高手,燕尾导轨需要热处理吗?

楼主(2012-03-09):
45#的淬火变形大,再加上这么长(450MM)热处理后拿去磨床磨,变形了,怕被电磁吸盘吸住磨平,拿下来还是弯的,不知道大家的燕尾是不是都热处理过?
燕尾在外协刨床磨床中。。要热处理的话就要留余量,请各高手解答,谢谢。。急啊。。

网友:
这个真不懂,怎么不用铸铁呢,听说变形小点

网友A:
一般燕尾槽當然都有熱處理,45#加工成燕尾,加工量那麼大任何一種熱處理變形都很難避免!大部分機燕尾槽採用石墨鑄鐵鑄造,自然時效或是人工時效後粗加工,視長短單邊保留0.2~0.6mm餘預,粗加工完使用高周波粹火(大陸好像叫高頻粹火),委託粹火公司一併做校正處理;校正好小工件可以直接磨床加工到位,大工件保留0.05~0.1mm做刻花研磨槽裡處理。

网友:
幫頂
貼膠帶最好

网友:
高頻粹火太麻烦,得送厂才行,自已家里将就用用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折腾下来的费用,,,还不如直接上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燕尾槽當然都有熱處理,45#加工成燕尾,加工量那麼大任何一種熱處理變形都很難避免!大部分機燕尾槽採用石墨鑄鐵鑄造,自然時效或是人工時效後粗加工,視長短單邊保留0.2~0.6mm餘預,粗加工完使用高周波粹火(大陸 ...

热处理就怕变形啊。这么长,又这么薄的东西。。。就怕到时候弯成蚯蚓一样 ,磨后还会有变形。不热处理直接磨床加工吧,又怕不耐 操。。。

楼主:
 没人再给解答下吗

网友:
只管热,日弯了再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再给解答下吗

板凳不是给了最佳选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热处理就怕变形啊。这么长,又这么薄的东西。。。就怕到时候弯成蚯蚓一样 ,磨后还会有变形。不热处理直接磨床加工吧,又怕不耐 操。。。

贴塑就不怕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塑就不怕磨损了。

这建议不错
但原设计是加燕尾上加滚针的,以减小摩擦,现在尺寸也定了,也在加工了,要不又得重做了 ,

网友:
热处理时必须的

网友:
个人使用不用热处理,还是贴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