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 gps 定位

楼主(2012-03-09):
收到 gps 几天了,都下雨..今天先试一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yOTcxNTky.html

cmPang

网友:
没看出来是在定位啊

网友A:
应该是想拉拉机器,看它能不能自己跑回去。不过应该飞一人高。然后用手拉动机器远离定位点最少2米距离然后在放手。看看机器回到原来位置偏差多少。最好是前后左右四个方向都拉动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想拉拉机器,看它能不能自己跑回去。不过应该飞一人高。然后用手拉动机器远离定位点最少2米距离然后在放手。看看机器回到原来位置偏差多少。最好是前后左右四个方向都拉动一遍。

1. 如飞一人高,就会因視差而看不準地面上劃的方格. 可有留意那方格有多大?
2.又可有留意我己把 jj 拖离 5米有多了?

网友:
帮楼主贴视频

网友B:
樓主開了那幾項呢?今天我也装了GPS,開了定高,自穩和松杆定點有飄移現象,返而一鏈返航有趣!

网友:
不错,可以在4个方向拉开后看是否都能回来

网友:
厉害啊  很稳啊  我的怎么不行

网友C:
玉兔GPS真给力!

那个小框有多大?

网友:
又是拉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玉兔GPS真给力!

那个小框有多大?

在片頭有量过了,每边長 1.7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開了那幾項呢?今天我也装了GPS,開了定高,自穩和松杆定點有飄移現象,返而一鏈返航有趣!

松杆定點有飄移現象,我想如在 3米範维內也是正常的吧..畢竟gps 模组的原生精度也不过是 2.5米..
还有一点要留意.就是遥控器中位的精度..如在中位時不是 1500, 則玉兔以為你还在打扞,就不会執行松杆定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松杆定點有飄移現象,我想如在 3米範维內也是正常的吧..畢竟gps 模组的原生精度也不过是 2.5米..
还有一点要留意.就是遥控器中位的精度..如在中位時不是 1500, 則玉兔以為你还在打扞,就不会執行松杆定位..

这个1500是调参软件中的数值吧,但是数值是1500的时候机器实际飞行的时候也可能只往一边偏,这时候我们肯定会微调到比较稳定的位置,那这个数值就不是1500了,是不是定点也就没有效果了呢?

网友:
也不怕打到天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1500是调参软件中的数值吧,但是数值是1500的时候机器实际飞行的时候也可能只往一边偏,这时候我们肯定会微调到比较稳定的位置,那这个数值就不是1500了,是不是定点也就没有效果了呢?

实际飞行的时候也可能只往一边偏...这个偏有2个原因..
1. 受外力(例如:a.風, b.机架制作稍欠精确,不完全对称,c.重心偏移等等)影响...这个 gps 可修定,作出反向力来定位..这也是為何要用 gps 的目的..
2. 受內在的控制..如遙控器的中位偏离中点 (1500), 則飞控会誤為机師作出打舵指令, 而主动作出相應移位...这時 gps 会休頓,等待中位信号,不作修正

(因市上遙埪參差,不知玉兔可会在解鎖時黙認當時的中位点?)
cmPa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市上遙埪參差,不知玉兔可会在解鎖時黙認當時的中位点?)
...
好象玉兔在上电自检,检测遥控信号时,就是会设置中立位的,

嘀一声响是检测遥控信号,之后要求不能动控,就是在设置控的摇杆中立位.

记得技术支持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飞行的时候也可能只往一边偏...这个偏有2个原因..
1. 受外力(例如:a.風, b.机架制作稍欠精确,不完全对称,c.重心偏移等等)影响...这个 gps 可修定,作出反向力来定位..这也是為何要用 gps 的目的..
2. 受內在的 ...

楼上说得对
玉兔会在自检时取遥控器的当前的稳定值为中立点,之前调节遥控器的微调值会被吃掉~,当然,如果中点值偏离1500太多是不会通过自检的。
自检过后,松杆的判断是以自检时的中立点为参照的,因此,起飞后动微调,松杆判定将会失效。

网友B:
關於调节遥控器的微调值會否失去松杆定點功能,之前己在QQ群向技術查詢,回覆是微调不會影响松杆定位功能,只要不動杆就會進入執行狀態。: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關於调节遥控器的微调值會否失去松杆定點功能,之前己在QQ群向技術查詢,回覆是微调不會影响松杆定位功能,只要不動杆就會進入執行狀態。:loveliness:
我们一直强调的是预先做好水平校准,这样就不需要在飞行中使用微调功能。

飞控在自检时,需要检测遥控器信号,并且还会设置各通道的中立位,你在不动微调的情况下,松杆就是进入定点功能的,但当你使用了微调功能,飞控会认为你一直在打住舵的。

网友E:
相当的不错的,这又不是军用级别的GPS,十米内都是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当的不错的,这又不是军用级别的GPS,十米内都是很厉害了。

估计兔子要被PLA征用了。。。

网友:
定位精度很给力!

网友:
现在是兔子横行呀,GPS定位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杆定點有飄移現象,我想如在 3米範维內也是正常的吧..畢竟gps 模组的原生精度也不过是 2.5米..
还有一点要留意.就是遥控器中位的精度..如在中位時不是 1500, 則玉兔以為你还在打扞,就不会執行松杆定位..

聽君一夕話, 勝讀十年書, 我現在聯想到JJ飄移, 跟電腦介面上遥控器的數據一兩個點不停在跳有關, 馬上就研究遙控的說明書, 發現原來鬆杆時的敏感度也需要調教,希望明天可以放飛一個定定的兔.

网友:
逗得真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