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个机械问题啊,齿轮中,相同模数的齿轮,是不是可 ...
我问一个机械问题啊,齿轮中,相同模数的齿轮,是不是可以相互咬合,一起传动?

楼主(2012-03-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齿轮中,相同模数的齿轮,是不是可以相互咬合,一起传动?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配一些模数相同,齿不一样的齿轮,用来减速了
谢谢大家阿

网友A:
完全正确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阿,哈哈

网友B:
顺便告诉你 齿轮外直径(齿顶圆)=(齿数+2)*模数

楼主:
谢谢大家阿,原本打算自己加工齿轮的
后来发现要加工齿轮,需要买很多配件,
还不如去买国标现成的了

网友C:
压力角,变位系数。。是否会影响

网友D:
模数相同和压力角同时相同才可以.

网友E:
呵呵
变位齿轮要考虑一下

网友F:
模数相同,齿距相同,二者缺一不可。

网友G(2012-05-11):
正确
模数、压力角相同的齿轮才能啮合

网友H:
外面买的一般都是标准齿轮,你要买另类的还不-定找得到呢。

网友I:
换不同的齿轮传动 还要考虑中心距
中心距等于 模数X(两个齿轮齿数和)/2

网友J(2012-07-18):
在生活中,一般可以咬合。因为国内不用 14。5度的压力角,绝大部分的刀具只能加工 20度的。
存在的产品必须会考虑到通用性。于是楼主担心的情况生活中很少见。
在设计,要在意的就多了。楼上的高人们讲的全是
压力角,变位系数,还要考虑是不是标准齿,
可不是每一个齿长是 2.25*M的。
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