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车刀头角度的问题

楼主(2012-03-09):
车刀刀头有90度,95度等等,有什么区别啊,比如说,下面的33型和37型车出的工件一样吗?

网友:
33号适宜车阶梯
37号可以钩出钩出阶梯槽,以便磨削外园、端面。

楼主:
车端面用那种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端面用那种型号?

33,34
右手和左手端面外圆车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