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U34用4s电池推力太小,明天带马子飞飞机大家 ...
紧急求助:SU34用4s电池推力太小,明天带马子飞飞机大家懂的。

楼主(2012-03-09):
4s 3300毫安,30c,双好盈60A电调并联,二个黑旋风kv4800,推力1500克左右,但整机2100克。还飞个毛啊?
上6S 2700设半油门最大行程,推力2000克,电流单个
电机
44A,就是6S不知道电机能不能抗得住?

网友A:
6s准备看拉烟 1500能飞了

网友B:
推力够了!查过0.6了,只是注意爬升别过快!起飞起跑跑道要长一点!

网友C:
有问题。kv4800的黑旋风用4s单个推力应该一公斤最少

网友D:
6s电机、电调一起冒烟。0.7的推力可以飞,只要不吊机就行!

网友E:
旋风kv4800用4S都有点悬

网友F:
 只问一个小问题?我SU34 4S3300(350g)装机才1600克啊,1500的推力绝对爽飞.....你怎么弄出2000多克的?求解啊....2000多克的配置该是金属涵道加6S4000毫安......

楼主:
我加固后有2000克,我秤过啊。那用两个4S单独供电行不行?

网友F:
 求图片 楼主用什么加强的?增加500克啊?我把主翼,鸭翼,尾翼都加了碳条的.也就多50克也......2000克的SU34很容易跛脚的.没图片不敢乱给你说,双4S没人用过,只要推力比够,飞行就没问题.重心要调好噢

网友G:
看样子没啥飞行经验,祝好运。

网友H:
电池不给力

网友I:
楼主上图吧 6S要拉烟 2000G还是有点恐怖啊

网友J:
LZ啊 你电调设定好没???

楼主:
电调并联已断一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