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四轴降落伞么

楼主(2012-03-09):
前面见到人嘲笑他人一次摔机损失4个桨,认为不可能,不幸的是,这种事我也碰到过,原因么,是四轴在10米空中停机,当时的机架头重脚轻,坠落时在空中翻了个底朝天,四个桨夹齐头并进,带着螺旋桨像子弹一样砸入土中。。。等我拿起机身时,断裂的螺旋桨,像一堆羽毛一样散落在地上。。。

我当时就想,要是有一个降落伞就好了。

网友:
顶楼主的想法,本人想也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四轴顶部放置一个小盒,盒里面加装弹簧在放置伞包,伞可以用雨伞布做,盒盖可以用弹簧锁,用舵机控制,紧急时可以随时打开伞包,【本人的想法】但是重量增加了不少

网友:
不知道你们小时候玩过雨伞没,你假如不在顶部开口,会乱晃

我们不可以装底部吗?让伞反过来开,在失去动力的时候不至于太快,也可以靠伞面来维持姿势

网友:
不过舵机臂要比较长,因为装底部只能用折伞,也可以参考直线舵机,不过我嘛,建议做个椭圆状的机壳比什么降落伞合理多了,椭圆,要立体的,直径是圆的护住平面,Y轴椭圆,x轴和z轴椭圆就可以

网友:
电池绑在下面,靠重心来保持姿势,重心越下面越好,

网友:
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用个碳纤维做个篮子框,或者用泡沫做机壳。

网友:
刚接触四轴的时候就想过的,当时别人都说不可行,后来看来老外的视频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
我早在找遥控开伞器。。

网友:
只问一个问题:
10米停车,落地不到2秒,来得及开伞么(反应速度)?即便开伞了,伞能打得开么?

网友:
这种伞靠火药气体打出来的,木问题

网友:
反正沒事你們可以把四軸飛到10米高然後關掉油門,打開傘試試,這樣也可以做進一步的研究。

网友:
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顶起

网友:
如果飞控在失速的时候,输出一个开伞信号,就可以自动开伞了。(先忽略伞的重量和开伞机构的可靠性)

网友A:
练好技术、仔细检查是根本,降落伞什么的是浮云,这是经过很多入魔者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好技术、仔细检查是根本,降落伞什么的是浮云,这是经过很多入魔者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任何模型都有一个调试阶段,减少调试阶段的损失也是很重要的不是?更何况,大部分在玩的模型,根本就是边调试边玩。损失是难免的。
四轴是几种飞行器中,唯一适合也有价值装降落伞的,毕竟要四个电机同时正常运转才能升起,而且一旦故障,不能像固定翼一样利用高度安全降落。

网友:
四轴带伞?炸的时候大都不到10米,伞能张开吗?

楼主:
楼上的视频看了,不是我想的方案,至少不是很经济。我的想法是:

1.四轴顶端设置一个降落伞,让它处于临界状态,既一旦风力足够大,就能把它吹开,有点像降落伞的引伞。
2.或者同时设置一个舵机,像一个锁栓,平时会确保这个降落伞不可能被打开,但一旦加速度传感器传来坠落信号,立刻转动打开锁栓,降落伞被吹开。

可靠程度是关键。设计的好,10米高度应该足够打开一把小伞了。

网友:
我也想过这个 如果高度足够 就能起到减速的作用

还可以考虑类似汽车安全气囊的方法 弹出一个气囊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