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高速台钻拆解+求助

楼主(2012-03-09):
刚涂第一遍漆,以前打了一层腻子,干透了不好打磨平,就全部打掉直接上底漆了。外表准备弄成蓝色。

这个钻夹头旁边的东西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求指导,拆出后就是下图红圈位置零件。

楼主:
沙发自己坐

拆出的转子、定子上有浮锈,准备清理干净后再装回去。除这上面的锈WD40效果怎么样?还有,风扇是金属的,也锈的很难看了。
定子两个绕组两根线,没有电容,有碳刷,是不是传说中的串激电机?这个怎么能实现调速+正反转?能不能用变频器降频实现?拆机的时候不小心把碳刷座弄碎了,新买的两个稍粗,还得磨磨才可以。

网友:
串激电机转速不低啊,钻头不耐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想着怎么降速呢

网友:
拆的够彻底的

网友:
台钻牛头不小

网友:
就是串激电机,可以用可控硅调速器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能变压调速了?

楼主:
继续求助钻夹头旁边的东西的作用

网友:
莫非是微进给?

楼主:
我感觉也是微进给,但是更希望是个主轴锁紧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变压调速了?

不属于变压调速,是调导通角,淘宝上有售,与调光开关原理一样。

网友:
搞清楚这个东西和主轴装配的关系,才能确定是微进给还是锁紧

网友:
强。。。。拆成这样了~

楼主:
漆的水平不高,又补一遍....

网友:
兄弟,搞好了没有啊。。怎么还没更新啊~~~~

网友:
什么价格呀

网友:
看着很结实,还带微调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