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各位拥有X2 的朋友们,关于尾支撑杆~~~

楼主(2012-03-09):
今天飞X2 没有切3D 飞了一块电下来就发现尾支撑杆接头处断裂了,飞着飞着就断了~~~~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事外温度13度左右,该不会是塑料脆了吧天冷?!!

网友:
楼主亏了没切3D

网友:
楼主以后会发现右边的这个尾撑会经常断的。都是炸鸡时大桨砍的。肯定是上次砍的不够彻底 。我的“升级”了450sport的金属撑头了。
顺便问下楼主用的什么奖?挺黄 没见过

网友:
 我基本都是炸断的,就是贵了点

楼主:
这个桨是配来的,才买不久,飞机飞得挺小心没有炸过。看来也要升级下接头。感觉太脆弱了,塑胶韧性不够。

网友:
我都换了5副了  干脆把x2放一边  玩250 了 250装塑料将  一般小炸。。。 我连检查都不需要  继续飞 哈

楼主:
  现在用502 粘好了,飞了一下午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