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螺丝问题

楼主(2012-03-09):
老鸟们用什么螺丝的啊?原厂的太差了,很容易断,有上什么推介一下,万分感激!450的冰人螺丝能用上吗?

网友:
我就用原配的 旋的时候慎着点掌握好力度就行 。实在不行就换12.9级螺丝吧 淘宝一搜一大堆

楼主:
12.9级螺丝?直径对吗

网友:
可以换M1.6的,要的PM我给你规格

网友:
这种小螺丝,一定要注意力度,上紧就行,其他交给螺丝胶!

网友:
我是换了梅花的

网友A:
富丽有全套的,定了一套,还没到,不知道怎么样,飞跃的梅花螺丝规格不全,有几样没有,用着还行,

网友:
操作微型螺丝需要注意的问题:
微型螺丝安装的时候只要拧到位就可以了,需要借助螺丝胶来防止松脱,
并不是靠大力拧紧!否则不但容易把螺丝拧滑,甚至有可能把飞机零件拧蹦牙,
而上了胶的螺丝更不能直接大力拆卸,应该使用电烙铁加热软化防松胶后再拆,
注意到以上两点原则后,可以有效避免250直升机螺丝滑牙

网友B:
可全机跟换M1.6的杯头螺丝,TB上有的卖,用1.5的内六角比1.3的安全多了。即使花屁股了杯头也比半圆头好处理多了。
尾管固定座可以拿掉中间的链接铝柱,直接用M2的螺丝加自锁螺帽。很好用,我就是这么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丽有全套的,定了一套,还没到,不知道怎么样,飞跃的梅花螺丝规格不全,有几样没有,用着还行,

富丽的250螺丝全部都是用0.9内六角的,当时不知道也订了一套。到了一看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全机跟换M1.6的杯头螺丝,TB上有的卖,用1.5的内六角比1.3的安全多了。即使花屁股了杯头也比半圆头好处理多了。
尾管固定座可以拿掉中间的链接铝柱,直接用M2的螺丝加自锁螺帽。很好用,我就是这么改的

楼主:
螺丝的直径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咋盗版捏

网友:
唉 250机身实在是太窄了 空间太小
不适合我这种用PCM大接收到人。。。又想让200复 活了
纠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咋盗版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的直径是多少呢?

写的这么明白了,还问直径多少,情何以堪

楼主:
买到了,感谢各位大侠~~~ 哈哈哈哈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C:

前辈做的这个表格很直观,很赞!不过我有几个疑问:

1、我用卡尺量cx250se的最多的小螺丝应该是M1.5x3mm的,升级1.6也要是M1.6x3吧?注意内六角杯头螺丝的标称长度是螺柱长度,不包含杯头高度;
2、旋翼头的螺丝能升级么?貌似很难升级吧,毕竟金属件那么细小,还能攻丝到1.6?而球头螺丝断裂的结果就是废掉十字盘啥的贵重金属件~~
3、尾旋翼的螺丝好像没有加入表格,自带的圆头好像是M1.5x6的;
4、尾管固定螺丝可以升级成M2x18或20的杯头,去掉里面的4根小铜管即可(有前辈说用M2x18,但我卡尺量是要M2x20,防松螺母还要一点厚度呢,不过我未经验证)

以上。

网友D:
聚龙有全套的250机身螺丝,比天龙和飞越、富丽的稍好一点!

网友E:
尾管固定螺丝,M2x18刚好。我在用着。螺母用防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聚龙有全套的250机身螺丝,比天龙和飞越、富丽的稍好一点!

求个链接哈,木有找到~~谢了,可以小窗给俺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尾管固定螺丝,M2x18刚好。我在用着。螺母用防松的。

那用量最大的机身螺丝呢?到底是1.6x4还是x3?杯头螺丝的尺寸只计算螺柱高度,不算杯头的,如1.6x4是指直径1.6mm,螺柱长度4mm,算上杯头要5.6mm了,一般杯头高度和螺柱直径相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用量最大的机身螺丝呢?到底是1.6x4还是x3?杯头螺丝的尺寸只计算螺柱高度,不算杯头的,如1.6x4是指直 ...

机身原装的不是M1.6的,是#0-80号的。我一般是用4MM的,3MM有点地方怕干涉就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机身原装的不是M1.6的,是#0-80号的。我一般是用4MM的,3MM有点地方怕干涉就用。

我知道,我是想升级12.9的M1.6杯头螺丝的,1.6的会更结实些,天龙原装螺丝是美标0#,M1.55左右,算上螺帽才4mm,升级M1.6为标准件杯头内六角,我觉得应该是3mm螺柱即可~~所以问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我是想升级12.9的M1.6杯头螺丝的,1.6的会更结实些,天龙原装螺丝是美标0#,M1.55左右,算上螺帽 ...

天龙原机的铝太软了,升不升级M1.6都差不多,反正拧螺丝的时候别太用劲,要不容易滑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