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FC1212-P 1.36 & AHRS-S V2 1.26 固件发布 ...
XAircraft FC1212-P 1.36 & AHRS-S V2 1.26 固件发布

楼主(2012-03-09):
XAircraft FC1212-P 1.36 & AHRS-S V2 1.26 固件发布,双P用户还需要等一等。
http://www.xaircraft.com/zh-cn/index.php/archives/532
注意:此软件更新只针对于FC1212-P+AHRS-S V2用户。双P用户请勿更新。
稍后几天将会有双S及双P固件更新。
此固件更新需要配合新的XAircraft Center软件使用。
下 载地址:
XAircraft Center 1.7.0309.msi
FC1212-P 1.36固件:
增加GPS回航的速度感度控制,允许用户自行调整回航速度。
下 载地址:
FC1212-P 1.36.xfw
AHRS-S V2 1.26固件:
1:调整滤波算法,增加抗震性能
2:增加用户手动校准功能
3:增加上电自动校准陀螺功能
下 载地址:
AHRS-S V2 1.26.xfw
———————————————
安装新软件之后,打开软件,点击右下角的
升级固件
进行固件升级。分别对FC1212-P和AHRS-S V2进行固件升级:
如使用离线升级,在弹出的对 话框中选择正确的固件。更多关于固件升级的操作请参见:
http://wiki.xaircraft.com/zh-cn/XAircraft_Center:Firmware_Upgrade
———————————————
[必须]固件升级完成之后,需要重新应用相应的配置。
———————————————
在XAircraft Center中校准AHRS:
在软件中校准AHRS,需要使用水平仪/水平珠
来确保AHRS是水平
的,并且校准过程中
不能有震动
,否则校准结果不准确。
———————————————
上电自动校准陀螺:
上电之后,AHRS上的绿灯快闪,表示正在进行陀螺的校准。
此时不可触碰AHRS以免震动而校准结果不准确。
校准结束后,AHRS绿灯常亮。
上电自动校准不需要确认AHRS水平放置,大致水平即可,但要保证AHRS免受震动的干扰。
———————————————
GPS返航速度:
用户可以通过调节回航速度感度来调节GPS的自动返航速度。
PS. 升级完后别忘了做下
遥控器
校准
:)

网友A:
传说中的沙发
马上更新了明天试试看

网友B:
楼主很负责,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C:
哈哈 终于来了

网友D:
用RE的飘过

网友E:
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F:
用双p的飘过

网友G:
传说中的固件。

网友H:
原帖由
zippooo
于 2012-3-9 20:21 发表
传说中的固件。

网友I:
双P等待中呵呵

网友J:
终于来了,可惜USB LINK烧了,杯具的是商家发来还发错了!

网友K:
巳update 明天一早試,希望不是白等,
但双p還要等............

楼主:
各位更新之后别忘记做下遥控器校准

网友L:
哇 终于有新固件了

网友M:
已经更新, 等配件到了试一下

网友:
终于发布了,还是支持XA的哈

网友:
马上升级,明天试看郊果希望性能有所提升

网友:
已升级 感觉没什么特别呢?

网友:
终于发布了,立马刷了试试。

网友N:
增加上电自动校准陀螺功能

是不是  每次上电的 时候 都要 要 设备 放平

楼主:
引用 网友N:
增加上电自动校准陀螺功能

是不是  每次上电的 时候 都要 要 设备 放平

上电自动校准陀螺:
  • 上电之后,AHRS上的绿灯快闪,表示正在进行陀螺的校准。此时不可触碰AHRS以免震动而校准结果不准确。
  • 校准结束后,AHRS绿灯常亮。
  • 上电自动校准不需要确认AHRS水平放置,大致水平即可,但要保证AHRS免受震动的干扰。
———————————————

网友O:
请问失控返航怎么设置啊?接收的油门该设定在什么位置呢?还有老款的机身管什么时候有货呀?不好意思等了好久了

网友:
哇塞  终于出来了 等了好久好久了~~~

网友:
从去年等到今年,两个屁放了一个半,不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年积攒的钱当压岁钱发了,现在钱没了,又要想法攒钱了!公司规模搞大了,小彭也不理我们了,我们的肚子也搞大了(让屁撑的),钱却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失控返航怎么设置啊?接收的油门该设定在什么位置呢?还有老款的机身管什么时候有货呀?不好意思等了好久了

油门输出能设置成保持最好,机器的载重不一样,油门水平也不一样,油门靠经验。
飞行模式通道输出(接收机端)要在失控时设置成GPS姿态,AUX里的自动返航要在失控时设置成开启自动返航。
可以连上软件,关控检查一下。

飞控本身没有失控回航功能,需要慎重设置。

网友:
总算出来了,昨天下午飞换第二块电就无法控制,断电后重新连接就好了,飞第三块电就又不正常了,唉!但愿新固件能解决问题。

网友:
看来我的 V2 -P 可以开包了。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网友:
双P已经炸了N次,不知IMU要不要发回检测一下先

网友:
今天难道没人用新固件飞?咋没见试飞的报告呢?

网友:
问下

新固件有没有更改云台调参部分?没动的话俺就暂不试了

网友P:
支持XA有新的动作,明天试试新固件!井晨所说的GPS返航问题能不能发个FUTABA视频设置教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增加上电自动校准陀螺功能

是不是  每次上电的 时候 都要 要 设备 放平

同问,特别是我喜欢把机器翻过来上电的,怎么个自动较准法

网友:
引用 网友P:
支持XA有新的动作,明天试试新固件!井晨所说的GPS返航问题能不能发个FUTABA视频设置教程呢?

网友:
今天試飛了新固件,飛了4個5000MA電,調教了好多次,終於可以正常gps飛行及定位,
比上次好很多,定高也只有小許偏.相信明天再小心調教感度,希望會增好,
我還有一套双p未敢飛,老A快出新固件給双p.希望不要等到暑假

网友:
RE版本有更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