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雕刻机DIY之路![第一季~第三季展示]

楼主(2012-03-09):
在磁动力和我爱模型泡了几年,其间也做过3台雕刻机,买过2台雕刻机.买过3台车床,买过砂带机,电锯......太多了,败家到如此程度,即便算不上骨灰级,也应该是烧冒烟级吧~!
雕刻机一家亲:

过程:

第一台雕刻机,是买的鹿原的,小不点,速度很慢,说实话,不爽,后来卖给了广东的一个网友.

第二台雕刻机,自己做的,也是我DIY的[第一季]
仿林大夫的PVC机,可以说,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投入进来,力争完美.
这台机器最出色的地方,应该算是电控箱.但最不给力的地方,也是电控箱,为什么这么说呢,用N个字来形容,就是"中看不中用".我设计了脱机控制,但驱动板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不接电脑,控制全好用.但如果接了电脑,即便电脑不开机,每轴的正负方向,都不一定,也就是说,按着X+,可能朝正方向走,也可能朝负方向走.所以说它很不给力.真的只能脱机(全脱,数据线都要拔下来)使用,这样,存在的意义就没有了.
另一个不足的地方,是主轴,自己磨的锥度,没上磨床,电机转着,用挫刀和砂纸磨,然后上的钻夹头,精度不是很好,有跳动.
但很能干,电控箱是8mm高密度板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这个小雕刻机做的,呵呵.
上图:
全景

Z轴特写

压板特写:压板是我用一段闲置的铝管做的,把铝管锯成2cm一段,然后从中间锯成2个半圆环,然后敲平,打孔,呵呵.

又爱又恨的电控箱特写

电控箱背面,保险丝,风扇,并口,接线端,很精致.

电控箱内部.

玩了一阵,烧度有所上升,打算做铝机,把它给卖了,出给了北京的一位网友.
-------------------
欢迎访问我的雕刻作品"2012献给老婆的生日礼物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6953&page=1&extra=

楼主:
我的第三台雕刻机,也是我DIY的[第二季]
这台机器是全铝的,加工面积也比上次的大,大概是300X400mm
这次,走的是实用路线,没有花哨的东西.电控箱和电脑是装在了一起,一个机箱里.
驱动器,这次用的也是比较好的,是磁动力论坛"明浩"老大代理的(可惜现在好像不卖了).很好用,直到我做第三台雕刻机,仍是买的这个驱动.
机器最给力的是强度很不错.
机器的缺点是:主轴还是钻夹头,没用ER夹头.不过这次的是买的直接带钻夹头的电机,是磨床磨的锥度,还是很不错的
上图:
全景

Z轴特写

电脑机箱和电控箱二合一,还好,实际使用过程中,没发现有干扰.

电控部分的按钮,分别是电源/主轴高低速选择/急停/下面的黄色方钮,是限位释放.

后来感觉有点大,放在家里还是比较占地方的.
又把它出了,买家是北京的一位网友.

楼主:
我的第四台雕刻机,也是我DIY的[第三季].
结合了前面的优缺点,和自己对加工幅面的需要(发现自己不需要那么大),重新做了一台.设计方向就是要小巧,可以放在我家飘窗的窗台上玩.
还是全铝的结构,这次机加工量比较大,花费也多些,主要是铣加工和线切割.
上图:
这次的图片质量最好,因为用心拍摄了.当时觉得这机器也就是我DIY的终点,所以好好的拍了一下,留念.
全景,电控箱在雕刻机下.

Z轴特写

压板特写,压板都是铝板线切割的,下足的功夫和血本.

机器背面特写,这里有点凌乱,不过平时也看不到,呵呵.并口在这里.

电控箱内部特写

加工做品,这个是双色板,就是一种塑料板,表面有一层带有颜色的面层,雕刻掉面层,就出现了底层的颜色.

作品,这个是8mm高密度板.门厂做门面用的材料.给同事雕刻的吉祥物.

这台雕刻机,也没让我丢脸,最后.卖到了香港.
发货到香港比较麻烦,我当时在天津,发到深圳的一个什么物流,由他们给中转到香港.发货的时候,还挺担心的,结果还是很顺利的.
卖它,是因为当时工作需要,要买一台6090的广告雕刻机,当时花8000元订了一台广告雕刻机,就把这个出了,换钱用了.
我的第五台雕刻机
就是那台广告雕刻机,只不过,不是DIY的.当时想做大机比较麻烦,不自己弄了.

网友:
顶,广告位出租。

网友:
这个要顶。
有血有肉的讲述。

网友:
必须要顶,新手努力的方向

网友:
DIY雕刻机历史!!

网友A:
后两次的变压器是同一个

网友B:
楼主电控箱的变压器功率是多大的啊?

网友C:
感觉立柱单薄了点,,,左右受力会不会晃动啊?

网友:
楼主演绎了雕刻机进化史。佩服!

网友:
雕刻元老,

网友:
有始有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两次的变压器是同一个

很细心,
不是同一个,是同样的.
因为主轴电机同是110V直流的,所以需要一个AC85V的变压器,然后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控箱的变压器功率是多大的啊?

好像是有2组独立输出,一组是AC85V,整流后差不多110V,给110V直流电机用.其中间还有2个抽头,可以改变电机电压以改变速度.
另一组是整流后,是27V左右,给驱动供电的.
功率记不清了,应该在200W以上.
而且这种变压器,比开关电源超载能力要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立柱单薄了点,,,左右受力会不会晃动啊?

不会,第一,床比较小,第二,后面拉板了.
而且我多以切塑料,木材为主.

网友D:
顶楼主 呵呵 讲了一下雕刻机的发展史 呵呵
请问楼主X轴的步进电机是怎么的呀 比较好奇? 另外 Z轴丝杠直连联轴器 和步进  丝杠没固定 可以么?

还有楼主 您的步进电机固定做是您自己做的么? 黑色的  要是有成品就好了  那种四个棍棍的太难看了 您这个不错 呵呵

网友:
买成品不如自己再D一台呀

网友:
帮顶
电控箱很好看

网友:
人生的道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主 呵呵 讲了一下雕刻机的发展史 呵呵
请问楼主X轴的步进电机是怎么的呀 比较好奇? 另外 Z轴丝杠直连联轴器 和步进  丝杠没固定 可以么?

还有楼主 您的步进电机固定做是您自己做的么? 黑色的  要 ...

我的步进电机都是买的二手的,什么的也记不清了,好像是日本的什么牌子.也许是东方?
Z轴丝框不固定不好,因为受重力影响,Z轴丝杠承受的拉力比较大.还要看联轴器是什么的,如果是那种有弹性的,肯定不行了.
步进电机固定座,全部用雕刻机雕的灰色的PVC板,然后用502粘,打磨,喷亚光黑自喷漆,呵呵.

网友:
楼主能力很强,下一步要做全钢的机机吧?

网友:
问下。一台要多少钱?

网友:
 厉害。很值得学习啊

网友:
原来是个 老吊

网友(2012-04-08):
看着,我怕发高烧会走你这条路线,做好第一架,改改又想做更好的下一架 。。。

网友(2013-03-09):
话说楼主要是分享一下设计图纸就更好了,对于我这个新手小白来说好奇得很

网友:
这条路我才刚刚开始走,学习了有点累!但又很有自已的小JJ,慢长啊!

网友:
我想问问你的控制板在那买的?能给个连接吗!谢谢!!

网友:
很精致,一季比一季做得好,本人受到启发,不管怎么样,先做一个先,日后可以改进的。楼主是用cnc mach3做的吧,能给我你的步进电机、驱动、并口接口板、电源的组合方案吗?myken3706@sohu.com

网友(2013-12-12):
真的是新手努力的方向啊~必须顶

网友E:
人生道路啊